请教;UG中的模板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1-12-20):
请教;UG中的模板怎么修改啊?谢谢

网友A:
额,没用过UG模板啊,具体你要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没用过UG模板啊,具体你要怎么改呢

里面的字体啊,和格式

楼主:
更改标题栏和里面的文字,以及视角

网友:
楼主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