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绕线装置,请教

楼主(2011-12-20):
如图左边是连接一个可以旋转的电机,材料放在中间没有固定,材料尺寸为2MM*2MM*11MM.材料由后面的顶杆弹簧出力压住。

现在的问题是:1,在绕线时感觉不同心。2,安放材料是不方便。

现在请高手指导怎么做才能更容易装料,使材料绕线时更加的平稳整齐。谢谢!

网友A:
表达与描述都不清楚,不知你到底要干什么?线是要绕在材料上吗?材料是如何固定的?是浮搁的吗?只靠顶杆压紧,旋转时材料不会飞出来吗?

网友B:
还有你材料是方的还是圆的?线是怎样的?能受多大的力?
楼主请描述清楚点。

网友:
此结构应该是手动放置砂管的绕线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材料是方的还是圆的?线是怎样的?能受多大的力?
楼主请描述清楚点。

你好!材料是方型的,饶0.02MM的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与描述都不清楚,不知你到底要干什么?线是要绕在材料上吗?材料是如何固定的?是浮搁的吗?只靠顶杆压 ...

你好!线是饶在材料上面.材料由后面的顶杆顶主.在旋转是不会飞出来.

网友:
你表达不清楚

网友C:
你绕线的时候线是怎么绕到这个工件上的?是不是绕到11的长度上呀?你画个示意图。我做过绕线机,不用顶真的,直接固定工件的。我的是电机的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绕线的时候线是怎么绕到这个工件上的?是不是绕到11的长度上呀?你画个示意图。我做过绕线机,不用顶真的 ...

线是饶在11MM上,材料最多只能夹0.8MM.

网友A:
你的绕线机好像是太简陋了点。一般的绕线机应具有的几个部件为:线芯的夹紧机构、主绕线机构、排线机构、绕线张紧机构等等,再复杂的,还包括自动心轴上料机构、线材的自动引头、引线的焊接、线头的结束的端头绕接、焊接、剪断、自粘式漆包线的定型等等工序,同时,各部分机构均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一般原则,绕线时的启动与停止要慢,中间转速可以较高,甚至到3000-5000转/分,其中难度较大的机构是绕线张紧机构。因为心轴往往不是圆的,所以在旋转时,旋转半径会不断变化,造成线的抖动,绕线张紧机构就是既要消振,又要保证一定的张力。
言归正传,你的机架呈“Π”形,限制了其它机构的安装空间,操作起来会感觉很不方便。

网友(2012-09-19):
引用 网友A:
你的绕线机好像是太简陋了点。一般的绕线机应具有的几个部件为:线芯的夹紧机构、主绕线机构、排线机构、绕 ...

说的比较详细  楼主不要这么小气 把你整个机器来出来晒晒  这样大家有利于大家帮你提提结构方面的意见

网友(2014-10-14):
绕线张紧机构,心轴往往不是圆的,所以在旋转时,旋转半径会不断变化,造成线的抖动,绕线张紧机构就是既要消振,又要保证一定的张力。这样的张紧机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