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老出问题

楼主(2011-12-20):
这是我们用的一个液压站,因为对液压不太懂,但是该站老出现问题,先说一下工况吧,每个油缸(缓冲可调)的负载1.5吨左右 ,每分钟二个往复,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的。

问题有两个:

1,不工作的时候需要缸保压,有时需要半天以上,但是经常发生不能保压的现象,更换过油缸及各种阀块,有时仍不能解决。

2》油缸收缩的开始段和伸出的结束段需要缓冲,现在只能通过油缸的缓冲来调整,但是效果不理想。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改造一下。  问题1》怀疑过液压锁和渗漏问题但还是时好时坏。

网友:
时好时坏,先考虑油液污染情况。

网友:
液压锁和单向阀的质量有关,国内阀的质量很差的。

网友A:
从原理图看原理上没问题。保压时间多长?允许压力降多少?液压缸活塞的密封采用何种密封,是唇形密封还是格莱圈之类的?唇形密封保压效果好一些。缸径、杆径、行程?有无内、外泄漏?实在不行可考虑加压力继电器,压力降到设定值后,压力继电器发讯,使电磁溢流阀和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相应的电磁铁得电,对油缸补压,也许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图看原理上没问题。保压时间多长?允许压力降多少?液压缸活塞的密封采用何种密封,是唇形密封还是格 ...

保压4H以上,唇形密封,阀榆次的,觉的还可以,考虑过电器用电器来改善,当时是让泵一直工作,最后觉得费电放弃了 ,也考虑过加检测开关,缸杆动后就补偿,但是设备关机后要保压很头疼。
新手发帖受时间限制也很头疼。

网友B:
两点建议:
1.可能你这个液压站使用的时间长了,也许是旁通回油过滤器堵塞,回油背压升高,你可以换一下回油过滤器试试。
2.把每一之路两液控单向阀之一换成平衡阀。

网友:
1.不保压,看看液压锁出问题没有,假如液压锁没有出问题,那就是液压缸内泄。
2.缓冲作用可以使用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建议: 1.可能你这个液压站使用的时间长了,也许是旁通回油过滤器堵塞,回油背压升高,你可以换一下回 ...

换平衡阀什么意思,不是太懂。背压考试过拆过滤芯,还有怀疑液压锁开启压力太小0.2mpa

楼主:
有人建议缓冲可以用带两档得溢流阀不知道效果怎样。各位给个建议谢谢。也感谢以上所有以支持我的朋友。

网友:
你有把回油滤油器拆掉,让回油直接回油箱试一下么?回油直接接油箱还是不保压么?

网友:
平衡阀:限速液压锁,保压效果要比双向液压锁更可靠;当然,双向液压锁的闭锁功能也是很好的,
既然你这个系统以前没有出现过不保压的情况,且你也更换过油缸及各种阀块,说明跟这个双向液压锁应问题,要么回油滤油器有堵塞背压增大;要么就是油液混入杂质,你可以更换一下油液试验一下!

楼主:
因为是新手,发帖受限,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来这的目的一是学习一下,二是解决一下实际问题,三呢还是要活跃一下气氛(说的大了)。  对于我提的这个问题。我大致总结一下各位的建议及方法:  问题1》保压问题,可能出问题的环节  a 液压缸内泄露  b管路及阀块外泄露  c 液压锁不保压(选型或结构问题),d 回油被压偏高    e油污染    以上几种可能均考虑过,但是设备一时不能停机,所以不好一一检查,经分析缸内泄露的嫌隙最大。  问题2》缓冲问题  a 阀块结构选型问题   b油缸的的缓冲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开始说错了,  这对油缸每分钟往复20次不是两次  平衡阀不知会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建议缓冲可以用带两档得溢流阀不知道效果怎样。各位给个建议谢谢。也感谢以上所有以支持我的朋友。

?流量没有发生变化,如何实现缓冲?

网友:
换向阀T口回油直接回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量没有发生变化,如何实现缓冲?

好像两档的压力不一样,有先后次序,反应到油缸速度就会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两档的压力不一样,有先后次序,反应到油缸速度就会变化的

速度和压力之间无关系

网友:
把液压锁换成电磁切断阀吧
至于油缸缓冲的问题 检查一下油缸缓冲套是否完好,有没磨损啊?

网友:
考虑加压力继电器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D:
问题是在在回油油路上!两个液压系统连接一根管子,假定左右油缸动作不一样,回油的压力途经三通的地方就产生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在在回油油路上!两个液压系统连接一根管子,假定左右油缸动作不一样,回油的压力途经三通的地方就产 ...

所有的叠加阀都在阀座上安装,回油出来就一根管了,难道把两个分开不成。  这种站还有用单泵的。不过不同步到有这种可能,特别当回油压力高时。

网友(点评):
不是两组叠加阀吗?再接一根回油管试试……回油压力高时在三通地方会串流。

网友:
把双向液压锁和调速阀的位置,换一下,将双向液压锁直接连到油缸上试试,

网友:
既然发生不保压现象。1。油缸内渗先不考虑。
2。在原理上回路上因为二油缸回油是集中回,当某一油缸单独动作时,如果回油背压高,会回油背压反冲液压锁,使之瞬时找开。前提是锁开启压力选低了。背压高是,回油路管径细长,某元件有堵塞现象。。。等
3。液压锁元件质量问题。此件看着简单,真正能做好不容易。俺曾经换过3个新阀才确是新阀有问题。(也是保压不行,上去就换了阀,不行。再查别滴多好。再找个新阀换上就行了)
4。油缸中间就要缓冲,你滴回路上无此功能。得改才行。不过要改得话,程场就大了,得加阀加块,改电气控制程序等。。。

网友(点评):
建议查一下回油过滤器看看。。。有木有堵塞现象。

网友(点评):
你没看这图上半部跟液压起重机(吊车)有点类似吗?

网友:
可以把电磁阀中位机能换成“O”型机能

网友(点评):
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O醒的和液压锁是矛盾的,不用想都知道,液压锁不可以和O型的配合使用!!

网友:
1 双向锁有问题吧
2油窜油

网友:
每一种液压系统阀都会有内部泄露,可以按一个蓄能器弥补一下保压的问题。油液洁净度对液压系统非常关键,不要怕换油花钱,换阀一样得花钱

网友(点评):
【有时要保压半天】推荐装蓄能器。赞一个。

网友:
首先可以加一个蓄能器。泄压并不仅仅是阀和缸,你有查过所有的管路吗?管路有没有渗油漏油的地方?缓冲很简单呀,加个间隙开关,给阀组一个快慢信号就好了呀!!!

网友:
找个快慢速的液压图,看一个,自己就可以改了,重做个系统,东西备齐,1上午就可以做完!这样缓冲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在A腔加一个电磁球阀!、、、、、、、、、、、、、球阀应该可以封注油了,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