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铸铁大家用什么样的刀片好加工?

楼主(2011-12-20):
   最近在干一批普通铸铁用YG6加工效果不是很好,请问大家一般用什么刀片?

网友:
出什么问题?刀子没磨好吧?

网友:
 车 那就要问是焊接的 机夹的 还是数控的  还有其他2类你买不起就不写了

网友:
用YW2的绝对没问题。试试吧

网友:
YG8和YW系列应该可以。

网友:
磨刀的时候不要太尖,最好留个修光刃,

网友:
这个除了看你的加工参数是否合适外,还要看你的是精加工还是粗加工,粗加工要求牌号的韧性比较好点,用TK30,或者YG8都可以,最好是可以能说明下,不好用是说明情况,是崩刃,后刀片磨损,塑性变形,还是刀片破裂,这样才好有针对性的对症下药啊

网友:
我一般用YW2或者YT15的!~

网友(2012-02-11):
YG3的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G8刀不错,我们都用G8刀干铸铁,yw的

网友:
铸铁最好用yg8,我一直用这个刀。

网友:
YW系列的不错  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YG8N的我感觉不错

网友:
既然大家都回答你啦   我顶下

网友:
楼主注意磨刀啊...刀具选对只成功一小半

网友:
数控刀具吧,瓦尔特的老虎刀听说过吗?

网友:
楼主试下YG6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