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169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GH4169加工性能相对很差,有没有一种热处理方式,可以改善其切削性能,请高手指教。

网友:
GH4169的机加工需在固溶处理后进行,要考虑到材料的加工硬化性,与奥氏体不锈钢不同的是, GH4169适合采用低表面切削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