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接触器工作15h然后断开

楼主(2011-12-20):
  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能让接触器工作15h然后自动断开呢?  (单片机 PLC成本太高)
                     不知道断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 能否有这么长的延时功能。

网友:
用计时器不行吗,实在不行用闹钟改装下,一定行。就差没有刚刚15h

网友A:
微电脑时控开关。那个时间很准!户外广告灯箱和电热水现在很多都用这个。一个才20多块钱。淘宝查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电脑时控开关。那个时间很准!户外广告灯箱和电热水现在很多都用这个。一个才20多块钱。淘宝查下就有。

   请问 是自带电源的那种吗?
能够实现 每按一次按钮就工作15h吗   不按按钮时就不工作

网友:
使用M0814特殊指令。每一分发一次脉冲指令。之后的不用说了吧。之前看了到误区说PLC很使用在长时间控制中。这是乱说的。使用这个指令可以用年为单位都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