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床在拉销工件时,拉刀的中心和工件的中心是同心的吗?

楼主(2011-12-20):
   朋友,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拉床在拉销工件时,拉刀的中心和工件的中心是同心的吗?如果是的话怎么找正他俩的同心呢?、、还是拉刀在拉的时候用前面的锥度自动把工件找正??我对这个不懂。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
工件有预制孔,拉刀上有导向部分,二者尺寸相同间隙配合,这样在开始的时候定位准确,然后再之后的切削运动就能自动夹紧和定位了,跟迭代有些类似,也可以理解为前面已经切削的部分和拉刀自动配合找正,另外拉刀的压紧作用产生的摩擦力也使的工件不会横向移动,整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确实挺巧妙的,看了一些拉削的介绍后我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