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磨损车刀的条件下,处理积削瘤?

楼主(2011-12-20):
请问我车一内孔,45钢,车床精度不错,用的进口数控刀具,但是做段时间刀头有积铁削瘤,影响尺寸精度,用油石理好了,刀头磨损,尺寸又不准了,很麻烦,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 o, ], d! w* g4 K

网友:
高度不对?切速太低?你做的又不是纯铝这样的软金属,正确的加工刀具只会磨损不会有屑瘤。

网友:
改用切削液,等到有了积削瘤再想办法去清理,那就不是办法了

网友:
转速与走刀量,不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