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是什么?

楼主(2011-12-20):
猜猜是什么?猜猜是什么?

网友:
散热器或者加热器最没可能的是过滤器。

网友(点评):
同意!散热器或者加热器差不多,过滤器就不太靠谱了

网友:
                             2楼  +1

网友:
感应线圈?不知道不明白!

网友:
l加热的吧。。。什么大烤箱用的。

网友:
加热管
散热管

网友:
列管式热交换器里面走水或者走油的管道,外面应该还有一个装置。加热的不应该是空心的。

网友:
散热器或者加热器 管路

网友:
自制的 暖气管吧 哈哈 太有才了啊

楼主:
加热器!!!!!!!!!!!!111

网友:
加热器吧,以前也用过,电加热的,但是不好用

网友:
用于2种介质热交换的。

网友:
散热管或加热管,管子里装水或导热油,放在容器里面为容器的液体加热或降温的。

网友:
散热管吧,这个东西,在水箱中经常用到。

网友:
加热管或是冷凝管!!!!

网友(2012-01-23):
看样子像是热交换的管子

网友:
热交换器管路吧, 字数不够????????????????????????

网友:
  这个和给一个客户做的产品差不多,不过是他们的那个是镀铜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