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内孔塞规车到多少尺寸?

楼主(2011-12-21):
我们厂领导叫我自己车个临时用的测量内孔的塞规,内孔是45.56+0.01 -0.02 不知道通规车到多少大?止规车到多少大?请师傅们教教我。

新手谢过!

网友:
通规 45.54   止规 45.57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在实际中还要根据零件表面粗糙度 形位公差 的 情况  进行微调

网友:
通规 45.54   止规 45.57

楼主:
你们的意思就是一个上偏差就是止规,一个下偏差就是通规,我是这样磨的通规是45.535.止规是4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