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打孔划了线为什么也打不准?

楼主(2011-12-21):
我是划了线 一打完钻头在量就差了0.2MM两边。我现在又没有师傅,只能自己专研,可是难呀,很多菜鸟和我一样都有这样的体会吧?想找点质料又不知道去那里找钳工的比较实用的技术和窍门。就是现在划2个孔5MM大,距离10MM +0.03mm —0.03mm,你就是划线划的准,钻头打的也不准《不要和我说用线切割和加工中心》。老钳工是怎么做到的?跪求技巧。。。。。。。。。。。。。。。。。。。。。。。。。。。。。。。

网友:
呵呵,教你一招。画完线后要打样冲眼。就是在上面打个点。点的位置很关键。样冲在车床上磨圆尖。打点的时候圆尖贴上后再敲。打完样冲眼后使用定心钻先打个小孔。最后才是钻孔。钻孔前钻头的2个切削刃要磨对称。还有就是钻头钻的孔一般都会大0.1--0.2mm的这个你算里面没有?

网友(点评):
确实要打羊冲的,工厂的老师傅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与自己熟练程度相结合的。 凡是做技术人,都知道。有些东西不是跪着就能求来得,是需要自己的慢慢体会然后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说的是对的。。。。

网友:
首先看你画的线是否准确,
其次应该是画线后打样冲眼,
最后先用中心钻先打打引孔因为中心钻标准一些
批量生产的话建议用个工装

网友:
划完线后用样冲轻点孔位,用划规划等孔径的圆,再划小于孔径的圆将圆用样冲轻打四点,数量一般为三个,用样冲点孔位,先用小钻头打看位置与划圆是否偏斜,偏的用钻找正,再用大的打孔直到标准。

游客

网友(2012-06-20):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2011-12-21):
每天先拿起榔头闭上眼睛巧一百下样冲,持续一个月,在去找其他原因

网友(点评):
这是练习什么的?

网友:
不太清楚楼主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仅仅是练手艺么?
车间有句俗话:车工怕杆儿,钳工怕眼儿。钳工就是钻孔,但是钻精度孔,难度非常高。
孔距来说,+/- 0.1的精度,已经难度很高了。别说0.03了。划线本身就是没精度的。打个星冲,就更没精度了。
4楼兄弟说得很详细。基本就是那个方法。
一般我们就是先钻小的,有深度就可以了,然后反复量,反复修正。即使这样,成功率也不高我估计。

网友(点评):
有一定经验,两孔间距离±0.03划线很难保证,

网友:
楼上几位都是正解,楼主好好体会一下,就能解除你的困惑了。钳工是了恼火的活,慢慢积累经验的

网友:
1精确画线.打样冲.
2先用中心钻钻孔.检查间距.再据尺寸用中心钻修研.然后4毫米钻扩孔.再用4.8扩钻1孔.用5毫米绞刀绞.穿上芯棒.另一孔先在夹头夹5毫米芯棒,用外径千分尺检测尺寸.扩,绞.
要不用钻模.

补充内容 (2011-12-27 23:53):
中心距的精度与扩孔,以及修研有很大关系,可以通过修研,逐步找正,扩孔的目的是把修研的痕迹去除,铰孔是保证孔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精度。

网友(点评):
我就不懂了,中心距的精度与扩孔绞孔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1精确画线.打样冲  2先用中心钻钻孔.检查间距.再据尺寸用中心钻修研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团结就是力量。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是做夹具的,说师傅不是师傅,说是徒弟现在就我一个顶一个车间的做夹具,别的车间也各有一个人管夹具的制作,不过都不如我的技术好点,因为他们都是跟我学的,老师傅都飞别的厂了,我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车床,数控,加工中心,线切割,内外磨床,都懂。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们厂打孔可以用加工中心,线切割,那我以后出去跳槽了那个厂没有加工中心,线切割怎么办?人家叫你做个夹具你连点钳工的基本功都搞不好,打2个洞距离都差0.2MM,真不好意思,我就想看看大家不用加工中心,线切割,坐标镗床等。有没有什么窍门,请教老师傅,有钳工厉害的各位大神帮帮我,透露点窍门给我!!!!!!!!!!!!!!!!!!!!!!!!!。

游客

网友(2012-06-21):
学到这个水平已经很好了
练成这个功夫,月薪1万
钳工划线钻孔,本身精划线钻孔,也只不过能达到0.1的精度。要达到楼主的要求,普能钻床的精度也不够。

网友(2011-12-21):
较大的通孔.8毫米以上,一般采用钻-检测-锉孔-检测-扩孔-检测-锉孔-扩.检查.绞.

网友:
位置度正负0.03?别瞎折腾了,直接上镗床吧

网友:
要想做的精确,用寻边器找零点,有数显最好,没就看机床的刻度

网友:
经验加技巧才是硬道理。

网友:
安个数显2000多吧,不算贵$ s' B& `/ l1 u4 t

网友:
楼上真能灌水,@_@:-I

网友:
0.03.....这钳工能干出来么

网友:
我们是稍微有点精度的活,钳工都说干不了,你这个要求太高了

网友:
楼主有点较劲啊,正负0.03的位置度用划线法来保证,挺难的。

网友:
很难的,成功率太低。

网友:
这种孔距难度太高了,依我看只能碰运气了

楼主:
高手都是怎么做的?大神都发表下意见饿!!!!!!!!!!

网友:
要打样冲眼的 不然就会很不准的

楼主:
我知道要打样冲。关键人家做钻模板夹具,都钻模做的?线切割?加工中心?坐标镗床?
我看一般就是自己划线在样冲钻孔的吧。

网友:
高度尺的精度就有正负两丝了,我们这能做到0.1都很少,

网友:
正负3丝你也能划?请教你们那的划线工具及步骤。我们这边都点窝。另外2楼的方法正确,但也不能保证到正负3丝吧。

网友:
我上次设计的四套插内齿工装的孔是拿到外加工店用加工中心打的,效果很好,划线肯定是打不准的,就是用样冲冲了眼也照样打不准,最好的也要相差0.3,主要原因是钻头的两刃口和钻头装在钻夹头上有一定的跳动引起。

网友:
首先你划线的基准是否正确,还有有没打样冲眼,打样冲眼后用中心钻或小钻头引小孔,这样误差会降低

网友:
3丝,划线用什么尺量?钢板尺精度不够,卡尺怎么量?
别折腾了,就是打准了,半天没有了,老板不开心了。

网友:
这样的精度老师傅也不好弄呀。

网友:
我赞同八楼小虾1111的方法,只要钻头刃磨好,主要是顶角对称,还有钻床主轴旋转精度高.+_0.03应该没什么问题.

游客

网友(2012-06-21):
拜托!你干过钳工,钻过孔吗?!!呵呵!!3丝还没问题??!!建议你去看看钳工高级技师考题!!看看高级钳工技师钻孔的中心距能到多少。

网友(2011-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是做夹具的,说师傅不是师傅,说是徒弟现在就我一个顶一个车间的做夹具,别的车间也各有一个 ...

钳工来打孔距+/-0.03的孔是个细活但不是难活,这里面有些基本功要练,注意下面几个问题再试一下。
1.先找把精度好点的划线高度尺,把划线刃口认真修磨一下,保证尖角锋利,才能够保证你划线够细,划线时要轻,线不要太长,高度尺底座要贴紧划线平台,同一基准面的线要一次划完。
2.认真地磨个样冲,磨不好的话就去找个头上是尖角的小丝锥,但锤打击的一端要磨平并倒角,找把小锤,千万不要用大家伙;把样冲倾斜尖角沿着划线慢慢摸,感觉到阻滞就是线条的交叉点,别急!再摸一次!确认后立直样冲轻轻一击!确认没错,再摸到冲点再轻击一次!锤子是个人都会抡,但锤击点的精准和锤击力的掌握却是靠千锤百炼(练)来的。
3.找个Φ2.5的钻头,夹在夹头上伸长一点,开起来看一下跳动并修正,然后轻点样冲孔!检查!确认!钻孔深大概3mm,然后同样钻另一个孔!这时你就可以检查孔距了!换成中心钻,修正孔距,检验合格后用中心钻打深一点,到有个倒角为止然后用Φ4.5钻头钻孔再用Φ5钻头扩孔,扩孔钻的钻尖角要修磨。
钳工的手工操作技巧太多,需要太多的练习,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太浮躁,也就很难学好钳工了。

网友(点评):
咋修正?这工件再移动一回,说不定还不如以前呢,呵呵

网友:
打冲眼可以帮到你,但是还得提高一下个人技艺,再就是楼上所说的要求太高的普通机床不太行。

网友:
其实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技术活,俺不行,多学多练多做应该就可以做好了

网友:
搞笑 +—0.03mm 的孔距 你的孔径公差在0.06才有意义 说什么孔径干大0.1 0.2
这就不是钻床干的活

网友:
1丝的精度划线怎么能 保证的了?
除非你是神仙

网友:
俗话说车工怕车杆,钳工怕打眼,钳工钻孔是一个基本功,很重要的。

网友:
是啊,如果练成这个水平月薪八千以上

网友:
钻头磨成x型。(自定心)

网友:
画线打孔,正负0.03,如果床子精度稍微差一点很难保证呢

网友:
呵呵,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有点较劲啊,正负0.03的位置度用划线法来保证,挺难的!

网友(2012-03-09):
距离10MM +0.03mm —0.03mm就划线钻孔 是有难度的

网友:
多动手,多练习。。...

网友:
自己慢慢掌握吧,打眼打不准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钻头磨得不到位,或者床子本身的原因,诸如等等,都要靠自己掌握

网友:
看看你的钻床的径向跳动量,你的钻头的精度,

网友:
钳工一般打孔误差在正负0.2,用块规对位置可以保证正负0.05

网友:
可以在划线的十字方向加百分表,逐步矫正,达到要求

网友:
划线钻孔!距离10MM +0.03mm —0.03mm!!?

网友:
0.1mm的误差已经很好了,要达到0.03很难,需要长期练习。楼主可用我制作的样冲和钻头试试。先用较尖和较细的样冲打点,再用如图样冲打点,然后再用如图钻头钻。千万不要先用小钻头钻,那样产生2次误差,偏的就大了。

网友(点评):
你 的钻头确实好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第一次打点要小,以保证位置准确。

网友:
精度实在太高的话,还是用分中器来加工吧

网友(2012-06-18):
我也想知道怎么样能保证住   我们比赛时候的两孔距离是+—0.02  而且只能用台钻  不能用钻模等2类工具进行加工  求高手!!!

网友:
想先问几个问题,和钳工技术无关

1,钻头启动未加工,肉眼跳动明显不明显?
2,你的钻头头部是磨得什么刃?(尖的,球型,横刃(横刃的长度多少?))
3,先不管你划线怎么样,你的样冲头部是园尖的,还是带棱形的?
4,你钻头碰到工件是如何操作的?(写出步骤)

网友:
补充下:
个人意见,你的问题着重点在碰到工件导向上出了问题。

网友:
位置度别说是正负0.03了  就是能保证到0.1都是很困难的。画完线样冲打眼,然后用放大镜观察修正。

网友:
打样冲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