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珠子自动而有序的进入针中?

楼主(2011-12-21):
我想设计一台能让水晶珠自动穿入针中的简易机器,珠子通过送料装制一个一个的排队而来,但如何让小小的珠子能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入针中(珠子里面有一个小洞)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珠子上的小孔是怎样来的?

楼主:
这就是珠子和针,虽然送料装制能让珠子一个一个排对而来,但珠子里面的洞却不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很难进入针中,请各位帮忙。

网友:
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想问问珠子上的孔是你自己加工的吗?

楼主:
珠子上的小孔是买来的时候就有的。

网友(2012-03-20):
没人气啊,这种想法是否可以这样呢,从将珠子钻孔这一步就开始使用设备完成,再有设备将钻好孔的珠子穿在线上。期待更好的解决方法,也期待有机会探讨一下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自动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