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玻璃珠子一个一个的进入针中?

楼主(2011-12-21):
我想设计一台能让水晶珠自动穿入针中的简易机器,珠子通过送料装制一个一个的排队而来,但如何让小小的珠子能一个接着一个的进入针中(珠子里面有一个小洞)请各位帮忙,谢谢。

楼主:
这就是珠子和针,虽然送料装制能让珠子一个一个的来,但因为珠子里的小洞不是一个方向的,所以很难进入针中,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工艺问题  先别打孔   打完孔直接传入针孔

网友:
楼上正解啊!怎么回事?字数还有要求?

网友:
难点在珠子的方向,是否可以将珠子一侧磨掉一小块,这边可以保持重心不在中心,这样珠子运动后可以自动找正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问题  先别打孔   打完孔直接传入针孔

正解,难点在珠子没打孔前的输送与固定上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但速度不会太快

楼主:
珠子上的小孔是买来的时候就有的,也不能把珠子磨掉一点,因为是水晶珠要求就是圆的,
楼上的说可以实现,可以把方案仔细的告诉我吗?我搞个小实验,至于速度等以后在慢慢想办法。

网友(点评):
我有设计好的图纸,不过是帮别人开发的机器,可以解决珠子穿孔的问题,1分钟可以穿1000颗

网友(点评):
正在考虑要不要搞个专利什么的

网友(点评):
你在设计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讨论,这个技术并不复杂,但是我是收了别人银子的,不能提供详细方案。

网友(点评):
有什么方法讲个思路学习一下阿?

网友(点评):
请问xuechaoqun大侠,你设计的是用来穿已经钻孔的珠子么?

网友(点评):
是的,孔是注塑时成型的,模具加工出来的。孔只要不是堵上的,基本都能穿上。最怕没孔的

网友(点评):
这个XUECHAOQUN大侠真是吊人胃口哈

网友(点评):
我也是没办法,说得太多,不是伤害客户的权益,就是伤害公司的权益

网友(点评):
试试看:珠子从竖直的管子上端进入,针置于管子下端中央,管子下端吹气使管内珠子翻腾直至珠子孔对上针头后下落套上。

网友(点评):
请问xuechaoqun你说的珠子穿孔一分钟可以穿1000颗,是在没有孔的珠子上打洞还是把珠子穿入针中?

网友(点评):
珠子本身是有孔的,而且孔要标准,珠子也要标准,最好是注塑的,或磨出来的。1000颗是珠子穿到线上。

网友:
在一个与珠子外径很接近的圆管中用气吹呢? 会不会空洞与管子平行?

或者在一个长满小肉牙的橡胶板与光板直接揉搓 肉牙是不是会最终嵌到孔里?然后放出

竖直旋转管中  会不会由于离心力使孔垂直?

网友:
挺有意思的!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没想出来好办法,再努力思考一下!

网友:
振动盘上料,然后一个一个珠子出来,一个同步带侧边每个节距都有一根针,经过振动盘出口时停留并下来一个珠子,如果刚好珠子套在皮带针上,皮带移动一个节距。如果没有,珠子滚落到料斗再次送入振动盘。皮带转过大半圈后扭转方向,将珠子导入到另一个针里。不过由于随机的出珠子,刚好套入皮带上的针的效率不高。

网友:
另外可以用个锥形筒,上大下小,珠子切线方向进入上面大口,然后在锥筒内壁滚动,如果锥度和筒高以及初速合适,应该在下面小的出口处珠子的孔轴线和锥筒的轴线一致,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效率太低,还没有人手工穿得快

网友(点评):
人工基本上1个小时可以穿30000颗以上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  出来混的帮帮吧  呵呵

网友:
真想知道xuechaoqun 方法。。

网友:
你又方案了吗?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额。神马啊@!新手过。。。。

网友:
这个很好办:
用头部尖的较长排针或者是阵列长排针。
排针上部加料斗,料斗底部相应的筛孔,且与下面针尖对准,目数与针相同。
针排下部接没有穿入的珠子。
珠子循环上料抛洒。
这样一斗料下来不知能穿多少了。

网友:
理论上来将,珠子可以等效成一个球状物体去除材料后形成两个平行的平面,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小于球体直径。整俩平面小于球体直径,漏下来的小珠孔方向必然一致,然后让他们自觉排好队等着被穿。哈哈

楼主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考虑一下?虽然精度要求比较高,但确实有可能实现。

网友:
做一个料仓,中间有一个槽可以上升下降,底部收缩,利用有孔端比无孔的面直径上的差异 与槽垂直的进入槽,不垂直的无法进入。次方法对槽的要求较高,估计穿孔面的直径比圆面小不了很多,估计也就0.3-0.5吧。掉到槽里的珠子孔的方向一至。单独排出侧面穿线。

网友:
看来搞过轻工机械设计的不多
都还停留在模仿手的动作阶段
1000只每分不难,
原理如下,
原理趟对了剩下的就是手册设计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wMTYxNTQ4.html

网友(点评):
感觉很不错,但还是借助手了,难以实现真正的自动化、连续作业,因为就拓扑角度而言,珠子穿过针的过程中,针的夹持点相对于珠子必然要换位置,

网友(点评):
所以要实现机械化就要至少两个夹子交替动作,针尖位置的准确和珠子出仓的连续性感觉都难以理想,1000只/分应该有些更不一样的原理?

网友:
楼上介绍的方法太妙了

网友:
理论上 是否可以参考门钩的成型机 或者螺丝打头机

网友:
那个视频方法不错,太巧妙了

网友B:
视频上的方法很巧妙,就是如果不是人工,这个怎么确定你穿进去多少了,这个数量怎么统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上的方法很巧妙,就是如果不是人工,这个怎么确定你穿进去多少了,这个数量怎么统计呢?

串珠子一般不会数穿进多少颗,大都是以长度来作要求的

网友:
另外一个帖子里也讨论了这个东西...我来贴一点

我对那个方案的想法是这样:

“楼主我不得不说我昨天也看了那个求助贴子,而且夹持方案和您想的是一模一样。。。
不过说实在的这个方案怎么看怎么悬啊,两个夹子交替动作过程中貌似针尖朝向必然要偏离正确位置啊,
强烈感觉最终针尖位置难以保证。。。

另外,珠子的喂料方式可以采用漏斗,单个孔径大小的通道,但是问题是:仅凭震动就使珠子穿入这个概率有些小了。
我在网上看了现在已有的一些"半自动化"的串珠机械,基本都是两根光杠对滚,珠子呈直线队列浮置,靠进动原理使珠孔校成直线,
最后手动穿线。这种结构的问题是珠子队列中间很容易有“漏网之鱼”,而且效率也不是很高。当然这个方案可以改成双辊倾斜布置、外加小孔径限位的通道,不过仍然绕不过开始讲的针尖的夹持问题;即使能解决好夹持,这种交替动作的结构会不时地妨碍珠子运动的节奏,个人感觉效率不会太理想。。。”

有没有高手来说一下这方案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