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棒料折弯,请教一下

楼主(2011-12-21):
这个零件拿来折弯,有什么好的方法能保证批量生产的精度

网友A:
有点类似钢板的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类似钢板的折弯?

是的,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做一副专用的成型模具即可。模具制作工艺可请教专业的模具师傅。

网友:
这样的模具 应该是很简单的  虽然我目前还不会设计

网友:
应该很好搞,材料不要那么刚

网友:
见过那种折弯卷边机,产品是手机里屏蔽板或者sim卡槽之类的东东,但及其都是很大的,都是月均几百K的量
只是见过不知道具体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