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活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1-12-21):
材料为铝,板厚为3mm,想在想在中间开一个深2mm的矩形槽,理想状态矩形槽的各个角为直角,请问这样的活能做出来吗?如果要能做的话最好的加工方法是什么?谢谢啦。

楼主:
刚才忘了传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四个角应该有自然R角的,如果必须要立角,需要双面止锁孔,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哪位大侠能透露下,很期待哦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做一个与型腔相似的电极,电火花加工

网友:
看看量而行,如果一件的话可以叫个钳工就ok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应该有自然R角的,如果必须要立角,需要双面止锁孔,不知道怎么样

双面止锁孔是什么?除了它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网友(点评):
三楼的图片就是双面止锁孔

网友(点评):
发现钣金坛子是你开的了。。全是你的问题。。。

网友B:
能做出来是肯定的,就看成本能不能受得了,电火花加工可以,开模具铸造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做出来是肯定的,就看成本能不能受得了,电火花加工可以,开模具铸造也行。

假如他就要直角的话,放电也做不到吧?电极总会损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面止锁孔是什么?除了它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请问楼主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配什么样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配什么样的东东?

里面装一个制冷片,因为制冷片是矩形的,而且为了保证它的散热效果必须让它们配合紧密。其实四面有那个圆孔也是可以的,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在画加工图的时候那些孔还要明确的画出来吗还是直接画成直角呢?

网友(点评):
四面有那个圆孔也是可以的话,就这么来,比较好做, 这个是要画出来的。

网友:
量大不大,大的话建议开个模,一两件做做的话找个钳工就搞定了。

网友:
2mm铝板激光  与1mm铝板焊接起来可以不
我是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