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能切铝吗?

楼主(2011-12-21):
请问一下,激光切能切铝件吗?线切割呢?线切割的加工原理是什么?本人为初学者,正在学习中,现在有很多关于机加工的问题很迷茫,希望在论坛上找位师傅。

网友:
可以切铝的,不过要看你的机器跟铝的厚度

网友:
激光的用途很广泛,肯定可以切割铝

网友:
线切割 是由前苏联拉扎林科夫妇研究开关触点受火花放电腐蚀损坏的现象和原因时,发现电火花的瞬时高温可以使局部的金属熔化、氧化而被腐蚀掉,从而开创和发明了电火花加工方法。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是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切给机可以切,根据你的钣金厚度选择合适的激光功率。不管什么形状都可以切割。

网友:
激光当然可以切割铝的,但主要是铝镁合金,也就是5,6系列的,纯铝的话反射很厉害,不过也比较容易伤透镜。

网友:
铝是机以切的,不过切割成本比较大

网友A(2012-02-27):
楼上说得有道理,没有这个必要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很伤透镜的!呵呵

网友B:
百超的激光切铝比较好

网友:
可以的,要注意钣材杂质可能毛边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有道理,没有这个必要的

屁的成本大,能切成本都是一样的。伤透镜?你切别的就不伤透镜?透镜使用寿命取决于板厚,穿孔时是否高能量而产生喷渣,是否每天保养,是否正确保养有关。

网友:
能,铝不锈钢,热板,冷板,都没问题,调调参数,不过毛边比较大。

网友(2012-04-09):
可以切铝的 ,,不过很伤透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超的激光切铝比较好

额,百超的有三菱的好吗?听说三菱可以切割10mm的纯铝哦

网友(2014-04-16):
正常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