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中心距一定要圆整到5的倍数么?其他整数行不?

楼主(2011-12-21):
  齿轮的中心距一定要圆整到5的倍数么?其他整数行不?

谢谢。

网友:
没听说过 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假如齿轮中心距很小,根本无法整到5,但对大型的齿轮不清楚了,可能取5的倍数测量简单一些,也容易达到,一般就没必要非要凑到5的倍数,只要是整数就行了,不然需要协调一些参数稍微有些麻烦

网友B:
没听说过啊   楼主从事的哪个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啊   楼主从事的哪个行业的?

还是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齿轮中心距很小,根本无法整到5,但对大型的齿轮不清楚了,可能取5的倍数测量简单一些,也容易达到,一 ...

下午问老师了,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问老师了,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谁说   齿轮的中心距一定要圆整到5的倍数?????

网友:
有时中心距配齿轮也不是没可能的,中心距不圆整也不是问题

网友:
中心距一般取整数,为了好测量和计算,没有必要非得是5的整数倍。

若齿轮较小,中心距也可以取小数,一般以比较好计算测量为宜。

网友:
中心距一般取整数,为了好测量和计算,没有必要非得是5的整数倍。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没听过啊

网友:
不一定,看你设计的。如果中心不正好,那就是得采用变位齿轮。变位齿轮就是给你凑中心的。

网友(2013-10-25):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