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螺母内螺纹去毛刺,有没有高效的方法?

楼主(2011-12-21):
现在都是人工拿刮刀 刮内螺纹的入口 出口处的毛刺 效率太低 有没有什么去毛刺的好办法,什么磁力抛光机行不行?
零件如图所示 大概就70*30*30 大小

楼主:
刚联系了一家 做磁力抛光机的 说是可以的 我先寄点样品过去试试

网友:
攻牙前先给孔倒一下角或攻牙后用一个双头倒角机两面倒角,效率应该会比较高,孔加工的也漂亮。

网友:
看看丝锥  有的丝锥质量不行 也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使用这个机器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纯化学去刺,不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