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升降结构,上下运动时却左右摆动,怎么办

楼主(2011-12-21):
我做了一套升降机构,用的是中间一个丝杠,四根光杆。螺母转动,丝杠上下运动的结构。螺母上下用32916轴承固定,轴承端盖压死。长度1800mm。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上下运动时候,左右来回摆动。 。希望您能帮我解决下问题。

结构

结构

补充内容 (2011-12-23 13:52):
载荷150kg 速度40mm/s 上边有张板锁住的  现在是把上面的轴承端盖去掉 振动小些  如果轴承端盖 压死振动加大 甚至有暴死现象   我的改进想加工两个尼龙齿轮来减震试试  朋友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

补充内容 (2011-12-23 13:53):
不知道还有没有是四根导柱的原因  一个是行程太长 还有就是轴选的太细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 直线轴承 里面是有滚珠的那种,有人建议用 滑动轴承。还有就是 轴承座 和齿轮 现在用止口连接一起 让轴承真正的成对使用。

补充内容 (2011-12-29 08:38):
现在暴死现象已经解决了, 加长了导向,晃动减小,但还不是很完美的平稳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为什么楼主你不选择升降机呢

网友(点评):
一看楼主的那个3D图,直冒冷汗,感觉他的结构原理是一塌糊涂,问题点太多了,估计打字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哎!没有办法,还是让老天保佑楼主吧!

网友(点评):
一看那个图,不摇晃才怪!稍微做过设计的人,就知道那里面到处都是问题哦

网友(点评):
楼主,一看导向注都无法固定导向啊

网友:
左右摆动?按照这个结构来看,是不太可能摆动的!
没有看到丝杆是单边固定的还是两边固定的。如果只是在上面固定的话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建议下面也加固定轴承座,或者在上面部位多增加一部分装置来安装轴承座,也就是说丝杆最少都需要两个支撑点!

网友(点评):
估计四个方向都晃动,光杆有点细看着。

网友B:
连杆 看着都是那么的淡薄

网友:
四根光杆是如何固定的?距离长,1.8m,有少许间隙就会摇摆晃动

网友:
上下两套直线轴承,离远些,

网友C:
看起来刚性比较差,需要改动

1.光杆底部与底座的连接加强,四个光杆上部用横梁连接起来,整个可看做是一个悬臂梁,现在的好像什么都不是.. 最好光杆要加粗
2.最好改成丝杠转动,螺母移动的结构,丝杠两端固定

现在的负荷有多大?要求速度多高?

网友(点评):
第一条很赞成

网友:
光杆的直径太小··强度不够,光杆上导向的套长度不够····导向杆顶端没有固定的东西····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1,光轴太细,两端紧固出太单薄。
2,丝杆导程是10的,建议更换为导程20的。

网友E:
4个导杆是插入底座吗?
还有丝杆太长的话如果提升重心不平衡,高速转动会产生法向力吧,就是离心力,你的可能导杆强度不足以抵抗这个法向力。

网友(点评):
做配重让左右平衡试一下看看呗

网友:
您这个结构刚度不够啊.四根光杠是悬臂梁.上面为什么不固定了起来.

网友:
光杆长又细强度弱,下方固定应采用SPFL轴承座固定,四点位误差较大。

网友:
如果按你现在这结构最快的方式就是把光轴直径到50以上。。换加长型的直线轴承。。这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1.光杆的直径较小,而长度太长,长径比太大,刚性差;
2.四个光杆的间距太小,结构的稳定性相对弱;如果条件,空间允许,建议加大间距;
3.丝杆 光杆的顶端部需要框体使之连接,形成一个封闭的腔体结构,增强其稳定性。

网友:
增加导向长度,导向长度的计算可以根据你的导向副的摩擦压力角计算。导向副的长度/导向光杆的最大间距>tan(摩擦压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刚性比较差,需要改动

1.光杆底部与底座的连接加强,四个光杆上部用横梁连接起来,整个可看做是一 ...

传动结构不允许改变了, 载荷150kg 速度40mm/s

网友F:
主要问题应该是四条光轴(支柱)的刚性不够,应加粗,而且支柱顶部不知是否有固定,若没有固定,则应加横梁锁住;
其次,不知该装置负载多大,这种利用螺杆从下面支撑的方案,对螺杆的刚性要求较高。
附图贴上我刚做的一个装配夹具,已在使用中。该设计主要特点是:支柱是两条Φ80、壁厚10的无缝管(兼做光轴),一条Tr50的丝杆,丝杆驱动电机在上面,丝杆仅作一端固定。
。。。上下行程1米,承载2吨,因工作时人员站在下面操作,所以安全系数稍取大了些。

补充内容 (2011-12-24 16:18):
是铸铁做的滑动轴承,左右各两个。

三维模型

三维模型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点评):
這個機構,能提升2T啊,有點不敢相信,不知道您用的什麼軸承,無油軸承還是直線滾珠軸承

网友(点评):
肯定是铜套之类的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应该是四条光轴(支柱)的刚性不够,应加粗,而且支柱顶部不知是否有固定,若没有固定,则应加横梁 ...

上边有张板锁住的, 负载不大在150kg左右,速度在40mm/s
刚刚又试验了下  端盖压死有暴死现象 去掉轴承端盖  效果能好些

网友(点评):
加端盖是不是造成过约束了?

网友:
刚性差吧,导向部分短吧

网友:
                     四根光杆太细了吧……

网友:
应该是光杆太小,起不了导向跟支撑作用:,建议光杆加粗:还有看不出上下两部分哪个部分是固定的,建议把动力机构安装在固定端

网友:
四根光杆上面没有用固定,用铁板或横梁类加固,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网友:
丝杠看起来有点细,行程长得话有可能摆动,不过幅度不会太大吧

网友:
我外行人,还没看明白哦。期待你成功

网友:
什么楼主你不选择升降机呢

网友:
增加整体的刚度,杆加粗,两端固定,导向套加长

网友G:
其实真正晃动的原因是丝杠回传时,传递给螺母的扭矩,由于导向机构和导向杆自身的刚度太低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升降台导向中心和中心不一致造成的不平衡(几率较小)。楼主不想改结构很难成功的!不过可以试试:想办法降低丝杠螺母的摩擦力,通过钢丝缠绕或“花兰加固”的办法把四根导杆上端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真正晃动的原因是丝杠回传时,传递给螺母的扭矩,由于导向机构和导向杆自身的刚度太低造成的;当然也可 ...

上端是有一块板的  装上后效果还是不行, 现在考虑到是齿轮中心距偏小 或者 两个齿轮轴线平行度不行

网友:
看起来刚性比较差,焊接一个整体机架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杆 看着都是那么的淡薄

说到点了 光杠定位不好 整个系统刚性太差

网友:
1、4个导柱刚度不够,加粗;
2、螺母与底部螺杆定位轴承孔可能不同心;
3、建议你把螺母浮动连接,即水平面别定位。
试试看吧。

网友:
光轴太细,两端固定应该不太可靠,直线轴承于光轴之间本来间隙也较大,承重太重,四杆本来也不太稳定。

网友:
我看了一圈,貌似没有人分析晃动的本质原因呢!

网友:
你的结构不对,所以左右晃动,你在顶部加块连接板,把4个轴连接锁到同1块板上,另外,你的轴间距和高度比例也不对。直线轴承用加长型的。

网友:
你的结构那么单薄,大家都说设计结实一点是没有错滴!

网友:
刚度不够,好像是抓紧机械手,XY方向移动,你的机械手悬臂较长,导向长度太短了需加长,而且要把顶端用一块铁板把四根导杆连接起来。这种结构存在一定的风险,看照片导向的是直线轴承,时间长了保持架一松动,晃动更大,如果空间够得话建议把四根导杆用c型架上下连接起来,丝杠不动螺母转动上下,一四根导杆做导向,或者干脆把导杆换成直线滑块,这样会好很多。个人愚见

网友:
个人觉得:1.可以将四个导向轴的纵向和横向距离拉大;
               2.四根导向轴上的导向套的高度做大。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光杆之间太小,刚性差

网友:
这么薄弱的结构,不晃才怪呢

网友:
你加了导向没有,导向系统要保证你的升降台只有一个自由度。
你的电机的选取是怎样的,转速/功率。
再一个,我看你的图纸上好像速比是1:1 的,这样子看的话,对电机的性能可能会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这个结构没把设备慌塌掉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H:
你好!你的光轴的确是相当的细,而且长,保持力可定是不够的,你设备没有别的导向和支撑。你看过油压机的吧,他的上下光轴粗大,你光轴用的导套短,你光轴直径如果是二十毫米你的导套就用长点100MM这样四个固定和导向强度就会提高。我图指的地方加长。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在底下呢,还有最好就是有加强装置!

网友:
用四根导杆的话,容易不能在同一平面上面!导杆上下锁死后就容易卡住!

网友:
我觉得将驱动机构放在底部,直接同过连轴器进行传动可能会好些!

网友:
如果四个光杆在下面焊一块铁板固定在地面上的话,我觉得能够解决这个晃动的问题,我感觉最主要的是四根光杆没有完全固定。

网友:
四根导杆是不是装配时没装平行啊,别紧儿了,所以上升下降时不同步。从图片上看你导杆上面没有支撑,这么高,肯定不行

网友:
我也是觉得轴太细,导向套短。但没看到你上面升降东西的全部,也不好评论。

网友:
四根光柱配合怎样?间隙太大会造成摆动

网友I:
我收到楼主的邮件了,但是没有图纸。不好说什么。
四柱压力机应该是楼主临摹的对象。
应该控制好导柱和导套的间隙,并且导套得长度要大于导柱的直径,两倍以上就完美了。
图片你可以参考。

网友:
负载太重,光轴刚性不够,

网友:
底下的架子固定不好?结构刚度不够吧!

网友:
我不是做机械的,说的可能不对,大家指正:
撇开可靠性不谈,产生晃动的原因肯定是有水平方向的力在起作用,水平方向的力的来源是什么?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由于电机转动产生,另一个就是螺旋提升的时候产生。后一个很难避免,因为螺旋运动是提供上升力的唯一来源,但是电机旋转产生的水平方向力却可以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问题应该是四条光轴(支柱)的刚性不够,应加粗,而且支柱顶部不知是否有固定,若没有固定,则应加横梁 ...

是铸铁轴套,主要承受载荷的轴承是一个推力球轴承和一个带座球面球轴承,理论上,该装置能提升远远超过2T的重量。

网友:
明显四根光杆刚度不够

网友:
16m×3m升降台  速度0.01-0.1 动载荷2.0KN/㎡,静载5KN/㎡,电机驱动,现求电机功率!哪位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从结构上看,你的丝杠相对于4根导杆是相对不动的,而且导杆也太细了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
1.先在上端增加结构,以固定4根导杆和丝杠。
2.同时,升降传动装置与升降台面之间不可用刚性连接(不要用螺钉拧死),设法使传动装置与台面在水平面方向可作轻微的相对滑移(只要传动装置能吊挂住台面即可),要知道4根导杆与丝杠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平行的。
3.对于1800的行程来说,导杆也太细了点,况且你的升降平台好像重量也不轻。如果上述2步不还不奏效,只能再加粗4根导杆的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收到楼主的邮件了,但是没有图纸。不好说什么。
四柱压力机应该是楼主临摹的对象。
应该控制好导柱和导 ...

谢谢 您的回答     我现在是把上面的轴承端盖去掉 振动小些  如果轴承端盖 压死振动加大 甚至有暴死现象   我的改进想加工两个尼龙齿轮来减震试试,不知道还有没有是四根导柱的原因  一个是行程太长 还有就是轴选的太细的原因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 直线轴承 里面是有滚珠的那种,有人建议用 滑动轴承。还有就是 轴承座 和齿轮 现在用止口连接一起 让轴承真正的成对使用。
你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需要图的话 可以加我qq 271079629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的光轴的确是相当的细,而且长,保持力可定是不够的,你设备没有别的导向和支撑。你看过油压机的吧 ...

你好!我用的是直径30mm的光杆 直线轴承座123mm长

网友:
明显的光轴固定有问题,光轴直径也偏小

网友:
这是小日本做的一个跌落试验台,1米高,从这个比例来看,你的4根杆太细,而且顶上好像没封死,光杠上应该加导套,你可以从这三方面着手。

网友:
,那您选择电机时是怎么确定电机功率的呢?

网友:
这个光杆那么细,升起来以后,用手轻轻一碰估计都会左右晃动了。
轴承安装结构有点问题,很少有这么设计的,建议看看丝杠丝杠的轴承部规范,THK,HIWIN的样本上都有。
还有,不知道你算没算过丝杠允许长度和转速,这个非常重要,一但超出允许范围,丝杠就转动就成了耍花枪,没个晃动的。这点很重要!!!

网友:
看是问题出在光杆上,

网友:
光杆的直径太小··强度不够
····导向杆顶端没有固定

网友:
水平太低,没看懂,是往上提(拉)底部的重物,
电机、齿轮、螺母都装在上部,光杆起导向兼支撑作用吗?

网友:
龙马兄,请问搞定了没?

网友:
丝杆导程改大一点
看这结构
我个人认为底部的刚性也不够

网友:
在安装的时候仔细再仔细  让四根丝杠保持完全一致

网友:
那光杆太弱了,结构上动力装置最好设计在下面

网友:
加大光杆地脚,光杆顶部如有余量四个光杆固定为一体,最好用大直径空心光杆比较好。个人认为是这样。

网友:
一端固定,头重脚轻,结构不合理。
建议,加粗导柱,或用铰链交叉结构,

网友:
改成丝杠转到,螺母固定在升降台上,光杠和丝杠上边也固定起来。光杠的直径。

网友:
四根光杆都出现了摆动,这还是很少见的,问题出现在间隙过大,杆径过小!

网友:
想做个左右及上下振动的振动机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感觉升降的话还是用液压比较好!

网友:
重心不在四根柱子方形中心上,动力也不在四根柱子方形中心上,所以会晃。
如果做不到上面两点,就只有加强柱子结构了

网友:
机架的刚性不够引起的运行中左右摆动。

网友:
请问,为什么采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要求的尺寸精度与位置精度较高,那成本就较高。

如果不提高精度,只是盲目加大结构的刚度,那设备就会憋死,因为误差没有释放的地方。

不了解您的要求,呵呵。

网友:
机构设计问题!
建议:
1.光杆直径加大;
2.光杆最好改为固定,滑动体沿光杆轨道随螺杆套一起运动!
不知是否你的设计想法?

网友:
一些关键不问没有显示出来,所以猜测一下
1.你的导杆刚度够不够,刚度不够,1.8米,很容易发生一点变形导致间隙不合适问题,大了晃,小了卡。
2.导块与光杆的配合曲面的宽度,类似于轴承与轴配合时轴承的宽度够不够,如果不够,一旦有偏置力矩,很容易发生左右摇摆,也容易发生倾斜卡死;
3.导块与光杆(导杆)结合处有没有倒角,作为导入角,很重要,可以很大程度上防止卡死,有的话也要选择合适的
最后,建议把相关细节图发出来,并把运行情况详述,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
你在光杠那四个孔处装上四个直线轴承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光轴太细,两端紧固出太单薄。
2,丝杆导程是10的,建议更换为导程20的。

我也这么觉得,丝杆太脆弱哦

网友:
可能光杆和螺母不同心。偏离,变形都会晃

网友:
行程长光杆太细,螺母导程太短。

网友:
做一块板,把四根光杆和丝杠的上端固定在一起不知道行不?

网友:
增加底板与光杆的导向长度

网友:
老兄的结构,不太合理,要是采用X型升降,可能就会好了。光轴太细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导柱的长径比不够,导致抗弯强度不够,就像高楼一样,如果不采取措施,风一吹也会摇摆。

网友:
1.光杆跟导套的配合间隙是不是太大。2.光杆刚性够吗?

网友:
是不是齿轮精度不够高

网友:
1.你的四根光杆下面怎么固定的,牢靠吗,觉得应该加大光杆的固定面积,再一个光杆装配时有没有找正,光杆轴线对于丝杠轴线的平行度和位置度怎么样。
2.四个光杆上边没有定位的固定件。只是靠台面来支撑可能有点不太好。台面应该只是来回运动的作用不能有其他的作用。
3.装配的时候也应该有调整环节的。

网友:
从图上看你所选用的光轴太细,负载太重,上端没有固定!想和你一起研究如何???

网友:
曾经设计过类似的机构,感觉各部分的功能不是很明确。系统可能存在干涉。

网友:
这个难度太大了,首先就是制造精度问题,装上去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理想要求,就会摆动,两边的摩擦力不一样;而后是你四根柱子的平行度,一旦不是绝对平行,就需要改变间隙;还有就是动力学问题,会产生振动,两边的振动频率可能不一样。以上情况,推荐使用对角线双丝杠,但是对丝杠的平行度要求稍微高一点。

网友:
为何不用滚轮的,非要用直线轴承

网友:
楼主,我感觉你的机构是憋死了,丝杠上下运动,丝杠应该是只转动啊,螺母才上下运动才对

网友:
楼主 你是用螺母带动丝杠啊 不知道这么用好不好啊,我只用过丝杠带动螺母的

网友:
主要原因是你用的是直线轴承和导杆配合的,这样的话无法消除间隙 的,所以肯定会摆动。即使把导杆加粗,你的长度那么长一样会摆动的,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侧加两根直线导轨。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你的电机转速是多少呀?我感觉你的导程不对,还有你的要求速度也是不对的,要是按你的设计40=n*10x0.001,那你的电机转速:24000转每分钟,还有这么牛逼的电机呀?还有你的丝杠和轴承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转速,启动的加速度阶段就更不用说啦。还有你的丝杆与光轴的直径感觉太单薄,估计也没有怎么选型。结构也不合理

网友(2012-02-04):
估计现在都解决好了吧

楼主(2012-03-16):
最终彻底改结构了 用齿轮齿条传动了 效果还可以

网友:
我们是做20T内拉床的,结构和你这个类似,
但是我们的光杆,丝杆都是上下两端有轴承固定的,
你这种结构我个人觉得不合理

网友:
接触点应力集中,建议楼主把导杆接触面积加大,改为法兰连接,再不行可以加粗导杆。

网友:
  上面用两个平垫轴承在紧配平行度调整、

网友:
分析不出来,还要学,不知道你的为什么不行,但是要我设计肯定不是这样设计,

网友:
一摆动不久卡死了吗?间隙太大吧!

网友:
是不是轴承位加工垂直度有问题?

网友(2013-01-05):
最好改成丝杠转动,螺母移动的结构,丝杠两端固定

网友:
问题多多,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
间隙一定控制好,用杆估计不行,杆多间隙小容易卡死,可以做成机床燕尾槽那样
螺母不知道多长,跟轴有比例的,从图上看,可以改大点,可能也会好点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丝杠螺母的尺寸太小需要加大,再者就是电机的的震动应尽量减小,两个啮合的齿轮的中心线的垂直度要保证。这种丝杠的提升机构不适合高尺度的提升,这种优点是精度比较高。

网友:
个人意见:1.直线轴承滚珠的间隙比较大,可以选用滑动方式替代(由于升降距离较长,光轴刚性不足弯曲,安装等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升降台卡死)。2.尽量增加直线轴承导向长度,或者一个杆上两个直线轴承中间有一定的跨距安装。

网友:
给你几点建议
1、四根光轴加粗要有此口对准。
2、丝杠应该加粗及丝杠两端有轴承及必须固定。
3、在设备上面丝杠与光轴在1个面上固定

网友:
我觉得十楼说的有道理一些

网友:
考虑一下齿轮问题 齿轮拟合 会有冲击

网友:
身材太细了,不晃才怪

网友:
是不是四根导杆不平行,有别劲。你松开上面的固定板,晃动减轻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相反可能因为松开上面的板,上升时导杆自然变形,表现出来就是晃动减小。从这方面想想吧。

网友:
将光杆的插入深度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解答     为什么楼主你不选择升降机呢

楼主是不是学机械的?如果是学机械的话。。真的在结构设计方面花点心思了,这种结构明显是稳定性方面难以保证的

网友:
光杆和丝杠就一支点,能不晃吗

网友:
光杆一端固定太单薄。

网友:
主要是下面那块板子不平衡,四杆子受力不均

网友:
丝杠上面没有固定

网友(2013-04-01):
光杆太细了,支撑重心不足。

网友:
导向杆感觉要加粗点

网友:
17楼图片把你的问题说的很清楚了,这么多人初中物理忘了,摆是因为不稳定,从下面顶不如从上面拉稳定,你的机构重心集中于中间丝杠上,分散到四个导轨上才稳定,你把你的机构上下颠倒就行了。

网友:
光杆上端也固定一下,最好是下端机架要配重.

网友:
换成导轨+丝杠结构,升降高度过高很少采用4立柱结构。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这个水平移动是什么结构?

网友:
丝杆太细了,会震动

网友:
高手云集

网友:
1.光轴(导柱)太细,刚度不够,容易失稳。而且与底座的连接太薄弱
2.丝杠底部会过约束导致丝杠回转中心与导柱不平行,运行时会摆动会卡死

网友:
加大导柱,丝杆跟导柱的两端都要固定     不过建议最好把导柱换为导轨会好一些

网友:
一层一层细数过来,感觉有所收益,自我小总结下
1.大家都提到的增加导柱的直径。
2.丝杠的选型:使用推荐的速度长度以保证不会有过大的径向力。
3.四根光杆顶部的固定锁紧,(其实楼主做的有块板,只是实物图上没有出现)最好能与机架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4.轴承和导套的选型以保证径向力的面积分布减少晃动。
5.导柱和丝杠的连接过于单薄更易造成光杆和丝杠的变形。
6.电机的最佳位置和整机的重心分布。
7.导柱与丝杠的距离过远造成过大的弯矩,同时过多的不合适的导柱造成多导轨较劲。

网友:
安装的时候校正了没有

网友:
这个就是刚度的事

网友:
光杆太细,固定端太单薄

网友(2015-09-18):
有多重哦?才发现原来是个铝型材搭的架子、、

网友:
四根导向杆应该两端都固定,也就是说你电机上面应该加一块板固定四根导向杆,导向杆最好能加大直径,加四个直线轴承。丝杆也应该两端固定或者一固定一铰支。

网友:
四根光杠之间的平行度行不行

网友:
导向不行,不想摆都难,把导向加强!

网友:
我类个去啊,,亲王,,我做的300行程的都用30的光轴。。。加粗加粗在加粗,简单粗暴。。虽然看起来笨重

网友:
一看你这个设计很粗糙啊

网友:
你把丝杆和光杆顶端用一块板固定住,你看还晃不晃

网友:
这样的结构肯定会晃,光轴没哟两端固定,负载不算轻,

网友:
这样的细长杆,这样的负载,你算过他的压杆稳定性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4个导杆是插入底座吗?
还有丝杆太长的话如果提升重心不平衡,高速转动会产生法向力吧,就是离心力,你的可 ...

就算你的重心不在丝杠的轴线上,但是你负载并没有转动啊,何来的因为偏心产生的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