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的不锈钢螺丝,如何还原成光亮本色?

楼主(2011-12-21):
       材质304不锈钢,搓牙后,后续误做了热处理,变成黑色.有没有方法要它还原成不锈钢光亮本色?若能还原成本色光亮,可不可以使用?会不会影响本身机械性能?多谢各位专家留言指导.

网友:
这是锈了吗,酸洗下·····························

网友:
脱脂,酸洗,不影响机械性能

网友:
直接酸洗吧。没问题的

网友:
直接酸洗下!/ H3 Z  e$ [, z1 D/ R
不能用强酸,盐酸是不行的

网友:
酸洗,不能用强酸,用弱一点儿的酸液试一试看

网友:
酸洗  即使能把热处理氧化层洗掉,也无法表面光亮了,我以前的一个手下出国这样的事情,不锈钢拿出去高频退火,却传统高温炉退火了 ,弄得 黑黑的  建议处理方式:酸洗后--电解--再研磨振抛(研磨料,钢针);处理后基本恢复光亮,但是由于毕竟热处理过,不锈钢表面钝化防锈膜破坏,会达不到原来的防锈性能!

网友(点评):
经过这些工序是不是比买新的成本还高?

网友(点评):
哈哈,有这些工序,在时间和成本上都可以从来一遍

网友:
不好意思 看你的不见太小 电解不太方便 建议酸洗后再研磨振抛(研磨料,钢针

楼主:
用稀硝酸洗后,清洗,研磨.但效果不理想.以下是处理后的照片.若电镀的话,成本会增高.在不影响其机械性能前提下,不知各位工程师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
直接重新做一套,免得麻烦

网友:
作抛光处理,再加喷砂试试

网友:
磨料 用钢针  绝对可以

网友:
不过考虑到成本 螺钉确实成本高了点

网友:
做的是什么热处理,为什么会被黑呢?

楼主:
碳钢本来要求热处理HRC28-32,但误把不锈钢304做了热处理.304材质的做后实测硬度达不到这个硬度.热处理我们是外发别人做的,是不是有被氧化了发黑呢?抛光的话,针孔好做么?还有牙根部?还有个要求就是,处理后必需要保证通规通止规止.就是说外径基本不变化.

网友:
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下和沙子一起滚磨,看看

网友:
学习学习  个人认为量不大的话果断卖废铁   这样处理成本伤不起啊

楼主:
若机械性能受影响的话,是不能用的.只能报废.

网友A:
可以电解抛光,很亮的.酸洗的好象是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解抛光,很亮的.酸洗的好象是哑光

对电解抛光我不专业,可不可以告诉些详细的有关电解抛光的知识呢?或是详细的处理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电解抛光我不专业,可不可以告诉些详细的有关电解抛光的知识呢?或是详细的处理方法?非常感谢.

我也不专业,我知道的只是愿来我们公司的产品经过处理后很光亮,你找一个供应商好了,他们最专业,可以帮你搞定的,你到时向他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