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研磨抛光机,自己用

楼主(2011-12-21):
老板让我设计一个如上图的研磨抛光机,只作单个工位即可。因为从未接触过这个设备,所以无从下手。现只知道大参数如下,磨盘直径200MM 转速0-600r/min可调  从图片上看结构并不复杂,唯一不知的是对磨盘转轴有何要求。 我今天下午画了个磨盘转轴草图,大家给指点纠正一下,不胜感激!如有做过的师傅,给小弟一点经验或者资料,在此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1-12-24 14:08):
整机主要部分已在31楼跟上,请大家关注,有何不足请指教,以便改正,谢谢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这么复杂?

不知道此机主轴是什么结构,这张图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还请各位各位大侠指点小弟

网友:
直接在电机上加一盘子得了

网友B:
看图片上的设备应该不是“研磨抛光机”吧,研磨是精加工,图片上的机器挺多是一个玻璃类的倒角机。
你设计的那根轴上部有那么多一个盘,还是整体的,多浪费材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上的设备应该不是“研磨抛光机”吧,研磨是精加工,图片上的机器挺多是一个玻璃类的倒角机。
你设计 ...

是 研磨抛光用的  这个做成分体是为了便于更换磨削方式  换成铸铁盘 上面加上磨料磨削 或者换上铝盘,表面粘抛光垫,加抛光液。  被加工试块放在磨盘上面,给一定压力进行研磨。 我们做一个想自己用的,主要是为了做金相试验把试块磨成镜面

网友C:
有成品不去买,自己做,成本估计不低,你们老板有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研磨抛光用的  这个做成分体是为了便于更换磨削方式  换成铸铁盘 上面加上磨料磨削 或者换上铝盘,表面 ...

设计的太复杂了,其实你的盘和轴轴向和径向都不受多大力,转速也不高,一对圆锥滚子轴承(或顶上装一个圆锥滚子轴承,下装一个球轴承)就好了,要不然就是一个平面推力球轴承+两个深沟球轴承,真用不到角接触球轴承(适合高速),轴承也不用那么多。要密封的话装个骨架油封就好,转速不高,发热不大,不必做密宫式密封。上轴头太大,最好是分成两部分加工,锁在一起用,节约轴加工材料。上轴承就不必再装法兰了,不方便装轴,拆卸要伤轴承(直接就是油封--轴承--轴承--油封)。下油封可以装在法兰里。传动用不到多楔带,同步带或三角带就好。

潜力股。 + 1 多谢多谢!您说的很对,我想磨盘和轴焊接一.

网友(点评):
请问磨盘和轴焊接后再加工可以吗?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用焊接,焊后易变形,就算焊后再加工,精度也不能保持太久,可以轴端做个法兰面,中间伸出小凸台定位,4个或6个内六角螺丝沉头锁磨盘上去。

网友(点评):
也便于更换

网友(点评):
焊接起来的轴,你能保证它俩的同轴度吗?难道你焊后还想去机加吗?多此一举呀!先用配后,再用螺钉锁紧就可以。

网友:
确实太复杂了,只要两个深沟球轴承就搞定了,轴向力不大,轴承自带润滑(两端密封盖),买三、五十元一个的进口轴承,可能能让你十年内免维修,磨盘底设计好结构,不让水流进轴承座里面,把什么什么的密封全部去掉。

潜力股。 + 1 我实际经验太少,多谢指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不去买,自己做,成本估计不低,你们老板有钱啊!

要按楼下师傅说的,成本应该还可以,只是我不懂实际机器主轴的要求,弄得太繁了。要买一台大概要四五万呢,有的甚至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