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导出CAD三维图,为什么连隐藏的都导出来?

楼主(2011-12-21):
求教:UG导出CAD三维图,为什么连隐藏的都导出来?(有图)

如图,UG在画的过程中,许多实体,线都被我隐藏了,结果在导出CAD后又全部出来了,请问怎么办?

这是导出的CAD:全是线

这是在UG制图里三视图

这是UG实体

网友A:
我要笑晕了,我看你转出的不是2D图。是用转3D的功能转成DXF或DWG档的。你确定你是用2D功能转的图吗?
没笑你人的意思,只是想你操作软件时,细心一点,先分析一下问题,看看问题在哪里再求助。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你在UG工程图上刷新一下所有图纸视图,看看视图有没有显示隐藏的线条。
没有的话就用2D转图就OK了。
有的话,鼠标双击视图,上面有个隐藏线功能,选择为空白,就不显示隐藏线了。

网友:
直接转DXF或DWG,生成的是3D图形,相当于线框图

网友(点评):
嗯对,我就是直接转的,2D转是空白,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笑晕了,我看你转出的不是2D图。是用转3D的功能转成DXF或DWG档的。你确定你是用2D功能转的图吗?
没笑 ...

额,确实没用2D转,因为一开始用2D转出来一片空白,只有3个方框,然后就直接另存为DWG格式,就成上边那样的

网友(点评):
现在转好了,呵呵,班里几个宿舍的高手来都没搞定啊

网友(点评):
不错不错,搞好就行,现在转2D的功能好用多了,当初我用NX1.0来转图档,连教材都没有,硬是把2D工程图给转出来了

网友:
吸收经验教训,加油!!!

网友:
我转出来的时候不是DXF/DWG,转出来的是2D  exchange,然后用CAD打开,没问题啊,

网友:
小错小进步,大错大进步

网友:
转之前改一个涂层试试,或者把视图筛选一下也会提高导图纸的成功率

网友:
你先用CGM格式的文件过渡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种效果

网友(2012-05-02):
我也想请教一下,怎么转2D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