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牌号及状态表示方法,请教

楼主(2011-12-21):
黄铜牌号请教: H62
查阅一下黄铜材料标号, 后面还有个状态的要求,
问题1:
假设图纸上标注: H62 它默认是哪种状态的材质?
问题2:
假设状态“硬”与“软” 或 3/4硬 与1/2硬,有没有直观的方法可以判断出来? (采用一些常用的测量仪如硬度计)
问题3:
我查看标准, 铜类的状态影响其抗拉强度与延伸率,那还会影响哪些因素?硬度也受影响吧?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们用的黄铜H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