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台半自动铆触点的机子,请指教

楼主(2011-12-21):
本人大学时学机械的,不过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过机械依然是我的爱好,喜欢做点小机械自家小公司用,提高下工人效率。大家多多指教哦

刚调试完,稳定性还是不够理想。东西都还没整理,呵呵,好乱。配电箱,空开等等都还没买。

(推送银点的杆子缩回去了,所以看不到)

为什么冲头是红色,这么丑啊。因为电镀的时候忘记把它带上了。。。。。抹下油漆算了,呵呵

待铆的跳板

以前在某客户公司里见过这机子,然后萌生自己动手做的想法,总共花了将近2000块。虽然知道市场上有的卖,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说明:左侧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推送银点的25气缸(一个延迟通电,一个控制通电时间),右1个时间继电器控制铆银点的63气缸通电时间。踩下脚踏开关,63气缸立即下压完成铆银点,之后25气缸将银点推送至特定位置。到一定时间或者松开脚踏开关或者突然断电都将自动复位。25气缸上装了单向节流阀用来控制推送的速度。
现已发现的问题:
1.主要还是振动盘,直振,以及推送银点不够稳定,这方面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和改良。

    理想状态时一颗银触点在直振里出来后,准备被推杆推送到指定位置。可能因为银点是圆的,而且是下面是圆锥形的,偶尔会发生直振内的银点会出来2-3颗,挤在推送的轨道上。引发的后果:在2-3颗触点排列位置不够理想的情况下,推杆出来就容易推到直振轨道,而且力还蛮大的(因这个问题专门加上了调压阀,降低25气缸的气压)

2.在推杆往前推经过直振轨道的时候,直振内的银点会稍稍往后挤,造成银点在直振内卡住。通常我都是稍稍敲一下轨道让卡住的银点继续前进。

请指教。怎么改进呢?还有其他地方需要做改进吗?

楼主:
再来求教个船形开关的穿脚问题。一般流程是先手工将脚插到位,然后放到小冲床下压紧,效率可想而知。
全自动目前肯定是不会弄了,半自动或者提高效率的都行。现在都还没个流程思路。。网上找了好久还没发现可借鉴的
网上看过好一些视频都是通过气缸完成全自动插脚的,好像没看到过旋转,夹指类气缸的。

3个脚

成品
请教:
1.      1,3号脚用振动盘应该没问题,2号脚不知道能否振出来?
2.       应该以何种夹持方式将脚插到位呢, 1,3脚靠近开关外壳,而且冲压的时候受力必须如图1所示。气缸夹指是否因干涉问题都用不上了?
3.      还有个想法。能否用手将3个脚放到指定定位处,然后自动完成冲压

网友A:
呵呵,,,银点要是反过来出料就好出了,但是反过来出料你后面的要全部改了, 这种产品振盘出料顺不顺很关健,

网友B:
我觉得楼说的总共才2000块,应该不止吧,我厂的买一个振动盘都要这个价格了,何况还有汽缸,其它的一些东西呢,
现在也有很多人直接做成铜丝,在模具内就铆好的了,温州那边一些用量大的厂有这样做,
我厂也有这些东西,但量不大,一直没采用自动铆。如果要做自动,可能我会选择模具内铆了,
希望楼主做好后,再发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点评):
2000块差不多了,那么小的振动盘,1000多块已经不少了,不要把振动盘看得很贵。其它东西1000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银点要是反过来出料就好出了,但是反过来出料你后面的要全部改了, 这种产品振盘出料顺不顺很关健,

是啊,反着的话工人就不好拿着跳板的孔对准银点了
现在一般铆30-50来只会卡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说的总共才2000块,应该不止吧,我厂的买一个振动盘都要这个价格了,何况还有汽缸,其它的一些东西 ...

我买的振动盘加直振加直振轨道总共1350呢
2个气缸,2个电磁阀加起来不到200(这两样我也担心质量好不好,25气缸我装上去才发现同轴度很差以及摆动严重,所以才有了图4中焊上去的4个铁嘎达。。。用来限制推杆路劲)
调压+过滤的那东西50块钱
金属板子好像300来块,铣,磨等等100多点。孔,螺纹全自己弄的。
桌子公司里有现成的,抓来就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振动盘加直振加直振轨道总共1350呢
2个气缸,2个电磁阀加起来不到200(这两样我也担心质量好不好, ...

那真的是不错,了解了。

网友C:
樓主你好,這玩意兒我以前玩過很多,穩定性以及品質方面,都還蠻不錯的,
只不過,你成本才用了2000大洋,還不夠我一個配件的價格,那我就不好說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你好,這玩意兒我以前玩過很多,穩定性以及品質方面,都還蠻不錯的,
只不過,你成本才用了2000大洋, ...

大侠好,还请多多指点呢,我该如何改进提高稳定性呢
比如气缸,电磁阀方面确实用了太便宜的产品,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用上去后才发现会有各种问题(比如25气缸花了我好多时间调试)

网友:
LZ油菜啊!呵呵
2000的成本是很NB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还请多多指点呢,我该如何改进提高稳定性呢
比如气缸,电磁阀方面确实用了太便宜的产品,因为以 ...

用氣缸,鉚接力肯定不夠的
我們以前都是用的衝床,然後鉚接的位置,按照模具的方法來設計製作的,
鉚接頭以及節點定位治具,全部用SKD11材料,隨便一個加工件都不止2000塊了
不過,你才用了2000塊,就能搞成現在的成果,的確不容易,佩服

网友:
楼主请问下    怎样才可以做到银点在出振动盘后的接口上不会卡    我是了好几天   就在那卡   平均10-15利
会卡

网友:
楼主精神可贵,想法很好啊
但你这个东东,安全方面,值得商榷,怪吓人的。
碰巧我刚做过银钉机和船型开关插脚机,还蛮好用的,感觉你这个银钉接料处,不太合理,前后通道,钉又是圆形的,这种结构几颗料很正常。
船型开关插脚机,像中间的脚仔,是可以用振盘送料的,脚仔通过手指气缸夹好搬运,冲压,劈叉,检测,等工序,都是气缸完成。
细聊可通过QQ:807875717

网友:
敢问,楼主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网友:
不错,好东西!振动盘出料好像都有这种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