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台很烂的设备,液压老出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1-12-21):
这是我在杭州志丰买的一台很烂的设备,款全付了!过来调试就8小时,就不来了,说是没给调试员工安排住宿,莫名其妙,电话也不接,素质太差!这套模具旁边是两个近接开关,上下限位。
一直有问题,在自动运行时油缸快升到上限位近接开关时就停住,打手动时又可以上下运动,快吐血了!!!
请问那位见过类似问题,给个提示!!!

楼主:
电工说继电器有问题,我一气之下,把那朱老板的烂货全换成欧姆龙的了,好了一下,马上有出现类似问题,快发疯了

网友(点评):
把他公司名字爆出来

楼主:
是不是液压阀的问题呢???

游客

网友(2012-03-29):
找个专业的人调一下液压阀啊

网友A(2011-12-21):
看不懂是什么设备。楼主连设备名称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B:
感觉像是线路逻辑问题,不排除液压回路原理也有问题

网友C:
不是液压的问题,因为手动是正常的。
是逻辑问题。找懂电气的人看看,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另外,小老板最好对设备售后人员热情点,请个饭,开个房都是小钱,但心情上就完全不一样了。调8小时就是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对小老板是相当不利的,懂不?

网友(点评):
这设备不复杂关键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设备。楼主连设备名称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

包边机,这里就是个冲孔的东西,上面就是一个油缸,带个很简单的冲模

网友(点评):
怎么这麽多换向阀?还是发个系统原理图吧。

网友(点评):
照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接近开关的质量问题.. 观察出现故障时电磁阀上面通电指示红灯的反映,如果不正常的话,建议买两个好一点的接近开关换上...

网友(点评):
又或者,油缸在迫近接近开关时,由于油缸表面的油漆和腻子层太厚,或者油液污染的影响,建议在靠近接近开关处焊上铁块以保证信号的准确,同时接近开关的位置要后移调整...

网友(点评):
实 在 不 行 ,用 行 程 开 关 替 代 接 近 开 关 , 纯 机 器 式 的 信 息 传 导 ,俺 们 信 得 过... 内容有不良信息,无法提交,只能一段一段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液压的问题,因为手动是正常的。
是逻辑问题。找懂电气的人看看,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另外,小 ...

其实请吃饭都是小问题,并且也请了!他们就这样,还在我面前说让人家停机,不给尾款!就这样子的东西,谁会给他尾款呀

网友(点评):
假如厂家就没打算收尾款,那好办,找懂的人看看,只要不是有没法救的毛病,很好处理,银子非常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线路逻辑问题,不排除液压回路原理也有问题

问题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连续工作一百多,不好时三两下就停在那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包边机,这里就是个冲孔的东西,上面就是一个油缸,带个很简单的冲模

他们什么图也没有,什么电器图,液压原理图,我还得自己画

网友(点评):
三无产品啊!这你也敢买。

网友(点评):
以后买设备找山东水泊焊割。专业啊。群119720593

网友(点评):
图都没有!算什么东西!哈哈这也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液压的问题,因为手动是正常的。
是逻辑问题。找懂电气的人看看,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另外,小 ...

说的有道理啊……
有时得变通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们什么图也没有,什么电器图,液压原理图,我还得自己画

上当了呀!当时他说得好呀

网友(点评):
最少也该看看产品说明书。就当买了堆配件,找个行家重新装一下吧。

网友:
数了一下,7个换向阀,13个电磁铁,看来这一个油缸动作方式还很多,深奥!估计是某个电磁铁有问题。

网友:
不是液压的问题,因为手动是正常的。
是逻辑问题。找懂电气的人看看,你现在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接头接触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买滴时候想便宜。没将一些成本费用考虑进去。
哪瘩接触估计不良。
三无?你款付全了么。再说哪能听唱滴。开始嘴上说得越好,后面。。。越难说。
相互不信任了。你不给钱,他不给图。而他不给图,你也不付钱。死结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滴时候想便宜。没将一些成本费用考虑进去。
哪瘩接触估计不良。
三无?你款付全了么。再说哪能听唱滴。 ...

大哥呀,我全款付给他了呀

网友(点评):
液压上如果试车时好滴,而且液压油滴清洁度符合要求,一般没啥问题。从楼主的说明看,似乎是电气接触上有问题。或者说是电气元件可靠性不行。

楼主:
这套设备就五个油缸,五套冲模,,一个伺服马达输送的玩意!只是控制在不同的长度冲不同的孔而已,,靠编码器计算,其他没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包边机,这里就是个冲孔的东西,上面就是一个油缸,带个很简单的冲模

他这个问题和近节没有问题的,我把近节往上调一点,油缸就升到快接近近节开关停下,我把近节往下调一点,油缸的行程短一点,油缸还是快升到近节开关处停下,看了快发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呀,我全款付给他了呀

开始我以为油不够,我昨天又加了一桶好几百的耐磨液压油进去

网友(点评):
兄弟,是不是PLC控制滴东东。程式中有木有啥个设置不对哪?还有元件滴匹配性如何。建议你还是化点小钱,找个专业人员看一下。因为作为控制系统的事,外行可能查个几天上月滴,专业人员可能只要一会儿就成。

网友(点评):
故障诊断可是一门大学问。得综合考虑。不在现场可能多不会理解现场情况。俺曾有过别人查了上月滴东东,找了N多人(有些还是专业滴)。俺化了二个小时,看通了原理后立马解决的事。。。

网友(点评):
也有过检修人员找了上星期滴事,俺去了只换了个滤油器就成滴事。。。故障发生,不同滴地方可能产生似乎相同滴结果。。。

网友C:
既然调整接近开关位置,油缸停止位置在跟随变化,那基本确定和油路没关系,还是逻辑的可能性最大。
故障出现无规律并不代表逻辑没问题,尤其是有联锁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很常见。
控制方式是什么?PLC还是继电器?
如果是PLC,把程序发上来,说明PLC型号就可以了,小样,还办不了他!

网友:
或者检查油压电磁阀,是否老旧,接近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吧。你机器是冲压用的,还不如花一两万买个5吨压力的的气压机。效果速度都很好。稳定性高。一天可以冲一两万次都没问题,气压机简单实用,也有十吨的。

网友:
再花个2000块改成PLC的吧……呵呵

网友:
估计是电路的问题,要不你把机器拍全一点,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搞定,不过希望不大哦

网友:
是液压成型机,没有服侍好调机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调整接近开关位置,油缸停止位置在跟随变化,那基本确定和油路没关系,还是逻辑的可能性最大。
故障出 ...

控制方式是PLC和继电器,计算长度靠编码器

网友(点评):
看控制那个上升阀的输出点,假如的确输出点就是没输出(有指示灯的),那一定是逻辑问题。发程序上来或找懂的人看看

网友(点评):
另外,中间继电器这东西,很便宜的就很好用,别动不动就换东西。 欧姆龙的几十块一个,触点是银的,仿欧姆龙的触点是镀银的,十几块,纯国产的触点是铜的,几块。

网友E:
靠不住的玩意还是别买,原来我们单位买个液压缸,用了没几次,有天我离老远看着感觉缸的一端好像翘起来了,四角不平,我就去仔细看了看,一看,乖乖,上面的几个螺栓头都变形了,我一看螺栓,上面别说用的是12.9的螺栓了,连8.8,4.8的字印都没有,估计螺栓三无产品,怕得很,那是液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不住的玩意还是别买,原来我们单位买个液压缸,用了没几次,有天我离老远看着感觉缸的一端好像翘起来了, ...

是呀,是呀,深有同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方式是PLC和继电器,计算长度靠编码器

有输出,继电器都亮了,液压阀也动作了,电控也看了,就是闹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建议找一个附近的社友去看看,或者来一个网上直播你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开一个网上讨论会。

网友F:
真是不怎么样!没 我们做的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不怎么样!没 我们做的 好

请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接近开关信号不灵问题!
对铁质金属敏感的接近开关碰到有色金属或者是金属上覆盖有其它绝缘物时,信号会不灵敏!LZ说“这种设备有时很灵活,有时不灵活",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建议LZ在于接近开关接触的位置增加一个小的薄铁片,增强感测信号!

网友(2012-01-23):
很多企业都这样,一锤子买卖,买的人倒霉了。

网友:
液压方面的问题不大,主要检查电气控制方面

网友:
我们帮你改液压系统吧
包你收益一辈子

网友G:
一看就知道那种几个人的小私企,小老板就那样
卡套那两个嘴焊的忒难看了

楼主(2012-02-24):
引用 网友G:
一看就知道那种几个人的小私企,小老板就那样
卡套那两个嘴焊的忒难看了

tama的开着“慨迪拉客”,真是不知道多少人被坑呀

网友(2012-06-10):
表面上看可能程序上的问题,改程序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估计他们早就弄好了,有可能是硬件导致的在程序上的不执行或是其他情况。找个懂的师傅过来看看吧

网友:
不排除液压回路原理也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机械上的问题不是液压和电气问题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买设备付款都是6,3,1吧,付完款他们就很难叫得动了。
设备行业都是免费保修1年啊。

网友(2012-07-19):
像你说的这样的情况,不是液压的问题,而是你的控制电路出现了混乱。

网友:
可以把接近开关往后在移动下 看看 行程有变化没? 会不会做了时间限制啊??

网友(2012-10-29):
楼主,发个液压线路图啊,不然怎么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什么图也没有,什么电器图,液压原理图,我还得自己画

这以后维护时怎么办,还真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什么图也没有,什么电器图,液压原理图,我还得自己画

自认倒霉 3包的产品都有不认账的!还敢买3无产品....这个东西我不懂,但我知道,通常情况下维修机器的师傅还要看说明书呢,简单除外.

网友:
你说的到上限位就停住的意思是否是,到此限位应该换向,向下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凭你的描述和这2张图我猜测有2种可能:1、是否有保护, 运行到位后,限位开关亮,另一个保护的接近开关啥的没有接触上(就是需要2个条件同时具备),导致plc不往下运行。2、plc或者电路逻辑有问题。

网友:
可否暴光下三无

网友(2012-12-19):
我还是没有完全看明白你说的故障情况,你把机器的正常动作过程和故障发生后的动作过程详细讲述下吧:看能否帮你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器方面的问题。看看控制器里的程序什么的。

网友:
最好把公司名字爆出来,现在很多烂公司这样做,

网友(2013-05-29):
设备没正常生产,你怎么也不能让调试人员走啊!   提供吃住这都是小钱,得出。。。。都这样
你省小钱,出大钱。。。。。麻烦喽。。。。

是我的话,没搞好,别想走,要是敢偷跑,就绑起来!   人在你手,那厂家肯定要给你搞好,不搞好,也得给你退货,他绝不敢把事搞大的。

网友(2013-10-06):
手动可以的话就是电路问题了。你先看看是否是接近开关安装不牢(松动)或是有质量问题?

网友(2014-01-10):
看看是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  调调距离

网友(2014-05-13):
手动正常,不是液压的问题,可能接触不好,另外再手动油缸电磁阀。

网友:
付全款,没有不自食其果的。
9 Q, U3 ~5 N! B1 G( h付全款,违反了游戏规则。

网友(2015-05-02):
一般行家才敢买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