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ANUC OI-TB数控系统报警439,441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1):
感谢高手指点:FANUC OI-TB数控系统报警439,441什么意思?又咋解决?谢谢!!

    ALM:
      Z轴:    439 cnn. over volt pc link

网友:
详细可以给我电话010-51638209

网友:
电流电压异常,检查电源输入端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电压没问题的话,就是放大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