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变尺寸和材料能把弹簧刚度提高3倍?!

楼主(2011-12-21):
今天和一傅说到提高弹簧刚度的问题,他说他知道一种方法可以在不改变弹簧尺寸、材料不淬火的情况下把弹簧刚度提高3倍左右,但他技术保密,O(∩_∩)O。说实话我有点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各位师傅认为这真能做到吗?

网友A:
这技术应该保密。帮帮他,就让他把密保下去吧。

网友:
不改变弹簧尺寸、材料不淬火的情况下把弹簧线的空隙填充弹性体,也可以提高弹簧刚度。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并联的,直接加三倍弹簧数量,弹簧刚度保证提高3倍。O(∩_∩)O。

网友:
把弹簧长度的三分之二固定起来不参与变形,刚度就是3倍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弹簧压缩比的,计算方法Fmax=L*Fa%  Fmax是容许位移量是长度 Fa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技术应该保密。帮帮他,就让他把密保下去吧。

呵呵,我也不是要偷技术或者要别人公开绝活,只是觉得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知道是否真能实现。

另外,这位师傅说不是多跟弹簧并联,也不是只拿弹簧的一部分来变形,我感觉应该是在热处理上面做文章吧

网友B:
感觉应该可以.通过冷拉拔或者冷压产生冷作硬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可以.通过冷拉拔或者冷压产生冷作硬化.

冷硬化 和我想一块了。。。 从物理学角度讲 也是会改变尺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冷硬化 和我想一块了。。。 从物理学角度讲 也是会改变尺寸的。。。

呵呵,坯料6毫米.弹簧直径5毫米.拉到5毫米.

网友:
值得考虑!回去再学习一下弹簧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坯料6毫米.弹簧直径5毫米.拉到5毫米.

问题是能提高3倍?冷硬化后材料的弹性模量会增大吗?如果会,能大3倍吗?而且材料直径变小了,根据弹簧刚度公式来看,刚度是与材料直径成4次方关系,直径小一点点刚度就会小很多,这样一来不是会把冷硬化的效果抵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能提高3倍?冷硬化后材料的弹性模量会增大吗?如果会,能大3倍吗?而且材料直径变小了,根据弹簧刚 ...

呵呵.材料力学,没有学过.

网友:
都是高手  见识了

网友:
4楼正解,弹簧刚度等于单圈刚度除以圈数,前提是压缩量足够。

网友:
如果不改变的是弹簧的外径或内径,那么要提高刚性只能是加粗黄丝直径或者加大弹簧螺距。别无它法。

网友(2012-05-16):
期待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