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c55‘管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1-12-21):
请问各位师傅Rc1|4管螺纹如何加工,求编程实例。谢谢啊!很急的。

网友A:
查表得大小经,加工方法和普通螺纹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表得大小经,加工方法和普通螺纹一样

那请问我车内锥螺纹时,位置是定在大头还是定在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车内锥螺纹时,位置是定在大头还是定在小头。

什么位置。查表的数值靠近大头尺寸

网友:
还要根据螺纹长度算出R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