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了一个连接的顺逆圆弧,检具不对!

楼主(2011-12-21):
    数控车加工了一个连接的顺逆圆弧(都是R1的),按道理直接减去和加上直径差就可以,但是加工出来用圆弧检具都不对。

   最后改动X值和Z值才可以,就为了改动值有好几个工件都废了,请教一下车圆弧是不是和车螺纹一样有一个公式啊,以后不能这样试了啊,废不起料。
   我用的是DTM  K1000系统

网友A:
坐标不对 要2圆相切  还有刀尖圆弧补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不对 要2圆相切  还有刀尖圆弧补正

谢谢,知道了。

网友(2012-02-17):
不懂,,,可以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