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加工好的产品近百个,超差严重

楼主(2011-12-21):
基本信息
坯料:304 2BΦ1200/Φ168×3mm
所需产品如图所示
模具简示图(没有图纸,也不是测绘的,基本外形图)
下模
上模
凸模
整形模
整形垫块
试验方案:
一、(卸掉凸模)成型两台阶,工件扭曲变形,装上凸模,翻孔,依然扭曲变形,整形,矫正扭曲,但翻孔部分附近呈上凸变形(即Φ1100平面平面度超差)。
二、一次成型,坯料上垫一规格为Φ1070/Φ300×0.41mm的薄不锈钢板,扭曲变形,整形,矫正扭曲,翻孔部分依然呈上凸变形。
三、一次成型,薄板垫于下模与坯料之间,变形情况一样,但在Φ1100平面上大约Φ870处有严重压痕,伤及基体(因为上模凹环到台阶处呈锥度,具体多少尚未测量)。
现场照片
注:加工及整形都是采用外协公司自制四柱液压机,模具只是我随便绘制,待测绘后再修改;翻孔凸模没抛光,生产时没添加任何东西;前外协用此套模具生产的产品一直合格,真正工艺不详。此前加工的近百件现放置于外协公司处,部分产品可手动将翻孔部分定向掰往指定边。
目的:
1、矫正现存不合格品;
2、避免日后生产再次出现大量不合格品。
此外,模具并非不可修改,需时提交书面理论证明,本人正在研究,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补充内容 (2012-1-5 00:04):
一、纠正:上模凹环到台阶处并无锥度;
二、设备为3000吨液压机,最大液压力20MPa。

网友A:
1、先检查模具尺寸吧!

2、不想报废就再开一套整形模来矫正。

网友:
以我看,你的东西估计没救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得救端看自己肯不肯用心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检查模具尺寸吧!

2、不想报废就再开一套整形模来矫正。

1.模具是前人所做,连图纸都没有,主要是1100平面和翻边处存在问题
2.有整形模,没效果。

未曾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一筹莫展!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模具是前人所做,连图纸都没有,主要是1100平面和翻边处存在问题
2.有整形模,没效果。

能说下你模具情况吗?一次成型,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模具是前人所做,连图纸都没有,主要是1100平面和翻边处存在问题
2.有整形模,没效果。

1、说这样话是不负责的,自己可以测绘吧!再不行花银子找人干,总是有办法的。

2、去看看 《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精品课程网站!http://jpkc.cec.edu.cn/jpkc/cygysj/mainFrame/B3/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你模具情况吗?一次成型,还是什么。

一次成型,成型后出现扭曲,通过整形孔翻边处要么凹要么凸,反正就是1100平面度超差

网友(点评):
肯定模具设计有问题,工作时间有误。

网友(点评):
其实我不想谈现有模具,因为第一,我没有模具,第二,我对该模具掌握信息也十分有限! 但是,此前该产品曾交给另一外协,所得产品俱属合格,但其不允许我们前去观看加工,公司前人就加工工艺作了解,

网友(点评):
也将所了解到的工艺告知目前的外协,但加工出来就是不合格!不要说再找前外协公司了解工艺或让其加工!很多问题在里面!

网友(点评):
模具有被动过不?模具是否为前外协所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次成型,成型后出现扭曲,通过整形孔翻边处要么凹要么凸,反正就是1100平面度超差

304材料本身回弹就大
这模具不知当初怎么想的
你试下用spcc板做一件量测下看看什么情况
以上纯属乱扯
不对的请拍

网友(点评):
304也有软硬材之分,非这种料就回弹大。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想下这么大的外径,材料本身的回弹。都要考虑的、

网友(点评):
这产品属于浅拉深,材料的流动问题远大于回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说这样话是不负责的,自己可以测绘吧!再不行花银子找人干,总是有办法的。

2、去看看 《冲压工艺与 ...

大侠,请你谅解,不是不测量,公司决定的,该产品是外协的,模具在外协公司处,离我司也不是一步之近,至于花银子,不是我说花就花的!而且我目前也拿不出合适的方案!
对于你的批评,我会深思的!
此外你所推荐的该课程可有电子文件,若有,可否发一份给我!

网友(点评):
1、产品是外协的,不合格就退货呀!2、看也不看? 有网址吧,自己可以看或下载的吧!

网友(点评):
1.退货后面怎么做?让厂家做出合格产品为止?模具、材料都是我司的,我司仅支付其加工费。 2.不是随时都可以上网看的,此外,请恕我愚钝,不知道如何在你给出的网址中下载! 3.请问大侠在矫正上可有良策?

网友(点评):
4.重新设计模具也是需要时间,且在该领域,我是首次接触,也在努力中,还望指点!

网友(点评):
1、用存网页的方式存。2、有模具照片就方便提点建议。3、改模是避免不了的,询问看看外协能否改模。

网友(点评):
已补充模具照片,以不改模具为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材料本身回弹就大
这模具不知当初怎么想的
你试下用spcc板做一件量测下看看什么情况

大侠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就你所说研究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好方法,恳请告知!

网友A:
这不像一般的压型或拉深模,貌似用液压(非指压力机)成型的,可是第一张图应该是下模。
那压力机底下那模咋会有那么多油?能否说明下。

网友(点评):
又 问题二:...,但1100处超差严重,10mm以上,如何矫正。 不是指1100的径向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像一般的压型或拉深模,貌似用液压(非指压力机)成型的,可是第一张图应该是下模。
那压力机底下那模咋 ...

是下模,,加工时没油的,且没有加拉伸油!

是四柱液压机!

网友(点评):
说说压力机底下那模咋会有那么多油?能否说明下。 将俺的问题给回复后,估计快可以有解决的方案出来。

网友(点评):
那些油是液压机上面漏下来的,加工时模具上没有油的!我提过为何没加拉伸油,他们说这个产品不用加拉伸油!

网友(点评):
上模中间那个凹环面有试过搞平吗?

网友(点评):
没有,因为前外协也是用此套模具加工,加工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因此上面不同意改模具

网友(点评):
那凹环是压不住材料的。可以加上吧。 前外协生产时不让看,就是怕看出窍门。

网友(点评):
现在是一次成型,肯定是内孔先翻边,然后才成型台阶部分,每次完成都是内孔部分向上凸起!平面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中间翻孔的凸模要抛光,或生产时给涂些油在凸模上,就可以减少拉料上来。

网友:
晕死,搞了半天终于确定楼主的问题,是1100直径内的平面度超差

是材料流动太快了,或是料挤不出去而留在里头所致。

如果可以先成型再做中间的翻孔,应该问题可以改善很多。将中间凸模后面加个液压缸使之缓后动作就成。

网友(点评):
你好!今天试过i了,先翻孔或者先成型两台阶都不行!

网友(点评):
将中间凸模后面加个液压缸使之缓后动作——这个恐怕不行!!1

网友(点评):
这样就是要改别人的设备,这个建议不能提!

网友(点评):
是材料流动太快了,或是料挤不出去而留在里头所致——你说的这个原因,我们也分析过了,但是还没想到解决方法

网友(点评):
把料全给压制住,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你说得这些我们都分析了,现在正是想办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另外,基本信息已更新,请查看,望有良策。

网友:
整个下模都覆盖了一层油啊,这是为何

其实我觉得,当时试模的情况是关键。试模的样件有没有???

还有,我想请问下大侠,外协是哪种方式??是你方设计完图纸,纯粹是交付模具厂按图加工,还是你方提出加工件要求,外协厂连设计带制造全部包掉??

不管哪种情况,没有图纸真的很麻烦,模具尺寸是否与原有设计存在偏差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抱歉,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是的,是平面度超差,加工时没油的!我方提供坯料、模具及产品图纸,仅支付加工费用,因为时间仓促,故未能将整个问题描述清楚,误导了各位大侠,十分抱歉!

网友:
大侠,确认一下,平面度超差"10mm"??

网友(点评):
是!甚至不止!当然也有小一点的,但是还是不合格!5mm以上!整形也是在该设备整形!不易控制!

网友:
工艺工艺。浅拉延件且304,这里不能一步成型的,即使是用复合模,成形也要有先后顺序。要么先翻孔完了压死底面后再浅拉延外圈,要么先浅拉延后再压死底面后局部翻孔,不能同时成形的,同时成形是1100平面区域材料处于自由状态,是板料成形中的大忌:自由区域,会出现所谓的压缩性失稳。实际上是由于材料有流动趋势但是又约束不够没有进入塑性变形区而出现的弹性,在覆盖件深拉延中这种就直接出现内皱,而这种是浅成形,所以是变形。
必须改模具的,把中件的翻孔拿掉。或者做成活动的,凹模也要分体,设底部1100平面顶出器,初始高于下模外圈平面,上模翻孔凸模和外圈有一定的浮动距离,用弹簧保持翻孔时上模外圈对料的压紧力,但要小于下模的弹簧或液压缸的支撑力,翻孔到底后翻孔凸模和外模接触后再拉延,成形外圈两个阶梯。各个弹簧力需要计算的,保证先后顺序以及成形力需要

网友(点评):
分析是正确的,但是事主儿不肯改模呀!

网友(点评):
基本信息已更新,请查看,望有良策!

网友C:
16楼已经说出了原因,而事主却不愿意改模具,而且你以前也说了,原来的外协也是用这模具做出来的。所以我想你们能不能加大模具的压力(至于多大压力,你们可以做实验),彻底改变零件内部的组织结构,这样防止零件回弹变形。

网友:
压力在调整下。还有材料上注意下。国内假货比较多。不知道昨天我提的方案试过没有。用spcc材料试下、

网友(点评):
暂没,基本信息已更新,请查看,望有良策!

网友:
楼主 整形模具整形之前,要给工件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楼已经说出了原因,而事主却不愿意改模具,而且你以前也说了,原来的外协也是用这模具做出来的。所以我想 ...

压力已达到设备最大压力20MPa,我觉得还是得在整形想办法!

网友:
一、(卸掉凸模)成型两台阶,工件扭曲变形,装上凸模,翻孔,依然扭曲变形,整形,矫正扭曲,但翻孔部分附近呈上凸变形(即Φ1100平面平面度超差)。
这个主要是由于材料各向异性,板平面内有轧制应力,只能通过预先退火处理。或者要求材料厂家提供完全退火态材料才能解决。另外的建议就是必须改模具。主要有几个方面:
1、计算材料延伸率,然后重新修改工件的几个台阶,修改台阶的过渡角度,使其接近垂直过渡,现有的过渡基本上使圆弧,没有垂直壁,材料的弹性变形比塑性变形大,同时成型时变形区材料大多处于自由状态无模具对其进行法向约束,需要减小圆角半径,增加垂直侧壁,以使材料充分进入塑性变形区。
2、修改中心预制孔,减小预制孔直径,先扩孔,不是直接翻孔,类似浅拉延,然后再翻底孔。这个也需要计算的。
3、考虑回弹,几个受力的环位置,要突出模具一些,材质和耐磨性要好,必要时可以镶上一圈,以补偿板料回弹量以及磨损。这个最好也好算一下,或者结构可调,方便调节突出量
总之,不改模具是不行的。板料成形工艺问题就是靠模具赋形,模具动作和结构不能满足工艺要求就必须改。

网友:
之前的不良产品是没的救了!我看是你用的油压机吨位小了,压不住材料才会平坦不良!

网友:
不想报废就再开一套整形模来矫正

网友:
没有很好的建议,我也不了解你的处境,你冲压成型的时候,加点润滑油试试,然后在冲的过程中,控制一下模具的运动速度。没有做过你那么大的模具,只是一个建议

网友(2012-03-11):
看到前面的看法都是很好的建议

网友(2014-08-01):
一、既然人家做得好的你们也能做出来,所以模具问题应该不是主要的
二、考虑设备问题:压力机的压力?设备精度:合模间隙检查?借鉴汽车覆盖件考虑增加材料先压边装置?
三、材料问题:材料各向异性导致变形不匀,材料可否增加冲压前的热处理工序?

网友(2015-03-07):
过来看看学习,顺便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