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的分类,以及各自适应的加工范围

楼主(2011-12-21):
钻头的分类,以及各自适应的加工范围。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论题光而空,让人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题光而空,让人无从下手啊。

是的,我是刚毕业的,也说部出来什么   想请教高人的指点

网友B:
麻花钻,U钻,中孔出水钻,枪钻,是可以钻实心孔的;
中心钻是用来打中心孔的
扩孔可以用麻花钻,扩孔钻,铣刀,镗刀等
倒角可以用倒角钻,锪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花钻,U钻,中孔出水钻,枪钻,是可以钻实心孔的;
中心钻是用来打中心孔的
扩孔可以用麻花钻,扩孔钻, ...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为什么标准钻头的锥角是120度  角度的大小与切削力的关系?

网友(点评):
因为118度时,切削刃是两条直线,应该是取的为标准值,以它为标准修磨 说的不大准确,望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是个很泛的问题。可以按刀具材料分,按槽型分,按被加工材料分,按加工工艺分。这个不应该是拿来讨论的问题

网友:
木工钻的有木有?

网友:
建议你下载一个任何一家大一点的刀具公司的目录吧,里面怎么分,方式太多了。切什么的都有很清楚的介绍的
标准钻头的锥角是120度,那已经是过去式了高速钢的时代,现在是硬质合金的时代来临了,都是140°了。
118°是前人经过不断试验出来的结果,因为版本很多种,就不说了。
同样进给,锥角度不同切削的厚度,轴向抗力,扭矩,稳定性都是不一样的。
一般是根据被切削的材料来选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