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磨的镗孔刀,不好用,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12-21):
今天磨了把镗孔刀,开粗的时候铝渣一直往孔里面跑。因为是盲孔,渣子全进去,精车时必然察花内孔,请教大家帮我看看刀子,什么地方磨的不好,该怎么磨,感激不敬了!    刀子磨的不好,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切削刃上的那一条线不是平的,是斜的,只是没有和排削槽一次成型!这一点确实是没磨好,材料是铝,D39车到D40   深是50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2

你是想让切屑呈线状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让切屑呈线状排出?

当然是想卷削往外排最好了,可是我现在做不到啊,希望斑竹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的排削槽也太大了。过大就形不成断削槽。大块大块的圈削当然会塞住内孔啦

网友(点评):
多谢你的指点,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让切屑呈线状排出?

只要往外排就好,可是我那把刀,一刀过去铝渣全往里面跑,磨了几个小时了,都不行

网友:
试一试正刃倾角,要断屑的话就磨小些R,加工后用高压气吹一下,切屑就全部出来了。

网友:
镗刀开槽开这么大干嘛?我们都很小的

网友:
磨刀的确比较困难啊。

网友(2012-10-21):
刀尖在最高点,槽窄点。加切销液

网友:
别误导别人呀,有一个方向应这样,刀尖在忍的最底点,具体角度不好说,这是一种感觉,也是一个合格车工的底蕴。

网友:
开卷屑槽时,倒棱试着磨成正的,还有槽的圆弧考虑大点,别开那么深

网友:
刃倾角影响排屑方向,可以考虑改变刃倾角的方向

网友(2012-12-09):
刀尖在刀刃的最低点,试试

网友:
卷屑槽弄得再小点,径向前角做大点,这样容易卷屑,也方便把屑排出来!肓孔的话可以用气来冷却和排屑呀!

网友C(2013-01-08):
这刀磨得很厉害了 ,建议粗车完拿气枪冲下 在精车

楼主(2013-02-18):
引用 网友C:
这刀磨得很厉害了 ,建议粗车完拿气枪冲下 在精车

谢谢!后来我也是采取此工艺 ,虽然有点慢。

网友:
试试角度

网友:
刃倾角决定切屑排出方向,你的卷屑槽也太宽了,切铝料不需要这么宽的倒楞,尽量让刀锋利,刀头材料应该选用YG系列,加大进给速度和减小吃刀深度也可以改善排屑,你可以根据加工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
你没有考虑到的是你的镗刀的中心,还有夹持部分的工作是否合理,和工件的中心高

网友(2013-03-30):
车铝活合金刀不易刃磨的很锋利,倒棱也没必要有。卷削槽再减小三分之二,开正刃倾角。

网友:
还有你的过度刃还要修磨的R角大些。R0.8左右。

网友:
工件不是横着放。怎么会往里跑。。

网友:
我建议您选择PCD刀具,耐用加工速度高表面光洁度好。

网友(2013-09-17):
控制排屑方向首先应该是考虑刃倾角,正负都试着刃磨一下吧。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B:
你的排削槽也太大了。过大就形不成断削槽。大块大块的圈削当然会塞住内孔啦

磨负刃顷角(刀尖最底),切屑流向已加工方向。

网友:
有没有镗刀镶刀片图纸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