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原理图看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1-12-21):
书上看到的一个双轴液压自动成型车床液压系统,其中滑台液压缸的液压系统部分,有点不理解。
此液压缸要求快进,一工进,二工进,快退,其中快进采用的是差动连接,书上说的是二位二通行程换向阀24和远控顺序阀11用于实现快进和工进的换接。
主要问题:1.单向阀16如何开启,差动连接如何实现;
              2.顺序阀在此处起到的作用;
              3.二位二通行程换向阀24和远控顺序阀11用于实现快进和工进的换接中顺序阀的作用?
              4. 可不可以把顺序阀和单向阀16去掉如附件3所示,有什么影响吗?
附件1:

附件2,全部原理图

附件3,去掉单向阀16和顺序阀

网友:
1,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2YA通电油液经阀24进入液压缸后腔此时液压缸前腔的油经三位五通阀进入单向阀16,行程阀24形成差动也就是快进。快进时因液压缸阻力小所以油液不会打开顺序阀11
2,顺序阀和24行程阀起快进,工进的切换作用
3,和上个答案一样
4,也可以。但如果把两个阀去掉这个系统就没有差动,液压缸快进的速度会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