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内走200度导热油,涂的耐高温密封胶,封不严

楼主(2011-12-21):
管道上加装压力表,管道内走200度导热油,压力表是用螺纹连接的,涂的耐高温密封胶,不好使!高人指教!

网友A:
高温度压力表可以以紫铜垫和铝垫方式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度压力表可以以紫铜垫和铝垫方式按装。

说的再详细点呗!谢谢了!

网友:
见过“哥俩好”粘柴油机水箱裂缝没事,不知道200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所谓“哥俩好”是两组份环氧胶,能有用。只是压力表要更换怎么办?绝屁股的事情不能做。

网友(点评):
顶害怕伏枥!!绝屁股的事情不能做!在同行业特别是液压维修这事是不能干的,否则让同行都笑死!!!

网友(点评):
哦,幸好不是搞液压,不过就这也被您笑死了,没关系,学到这一点死而无憾!

网友B:
压力表用外螺纹和压力表座上的内螺纹连接,这个螺纹是不密封的,除非用环氧之类的热固性胶水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在较高温度或较高压力下,密封胶之类是没有用的。
一般安装,在压力表螺纹端头放一个密封圈,用螺纹旋紧的压力把密封圈压在压力表和压力表座之间,起到密封作用。
你安装时用了这个密封圈吗?
2楼的意见是告诉你,一般的橡胶密封圈受不了高温,所以可以用紫铜圈或者软铝圈来替换橡胶密封圈。
常识性问题,要怎么详细才好!

网友:
这种还有螺纹不能密封的?

网友(点评):
英制管螺纹可以不用密封胶、圈、垫、线,拧紧即可。

网友(点评):
不是管螺纹就可以自密封。管螺纹有两种,一种是不能自密封的直螺纹,能够自密封的管螺纹带1:16的锥度。找螺纹标准读一读就能知道。这些机械基本常识,从事机械行业,不应当不掌握。

网友:
密封方式很多,高温不适合用胶密封,可以用紫铜垫密封。

网友:
哈哈,意思估计没人看得懂
也许是说 的太简单
都晓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表用外螺纹和压力表座上的内螺纹连接,这个螺纹是不密封的,除非用环氧之类的热固性胶水把他们连接在一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下我了解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