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轴 外圆光洁度 要求高 ,打磨太累,怎么办

楼主(2011-12-21):
如题  加工轴 外圆光洁度 要求高 打磨太累...   一天下来 胳膊都酸了...听说 用什么轴承焊或者其他方式固定在刀杆上 ??类似于滚花刀的使用? 可以提高光洁度?不打磨?   留量多少? 万能的社友,江湖救急啊.......

网友A:
用滚压刀吧。可以试试,但直角的地方搞不到的。

网友B:
可以在刀架上装个轴承,做滚压。不过这都是老师傅干的,只是看过,具体怎么操作。真不太清楚!~

网友C:
先说究竟多高。/ F& y. F: u0 C( _) v
假如是车的件,打磨怎么会累呢?准备点抛光砂带,车完,开主轴,来回抛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D:
长轴的话,车床走刀砂带机打磨吧,这有什么累的。

网友E:
你不会是全手动操作吧

网友F:
找外协,无心磨加工

网友:
直接滚压或者砂带,只是表面处理吧

网友G:
弄把刀杆   车出轴承位,装上轴承    紧配合。然后装到刀架上就可滚压,直角处压不到啊

网友H:
滚压 自己做滚压刀 要求不很高的话 直接用轴承的R角滚压 要求高还需要在轴承外加滚珠 简单的就是把轴承的心轴焊接在刀体上装上轴承 用轴承外角压工件 滚压量不会太大 1丝左右

网友:
不知道你做的工件有多长,直径多大。可以考虑一下用外圆磨床磨一下外圆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滚压刀吧。可以试试,但直角的地方搞不到的。

没见过.... 小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机械打磨的啊

我们比较落后 都是用手 砂布打磨...

网友(点评):
嗯 ...大侠 知道什么是镜面刀么?我应该叫你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刀架上装个轴承,做滚压。不过这都是老师傅干的,只是看过,具体怎么操作。真不太清楚!~

嗯 ! 我只是有听过...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究竟多高。
假如是车的件,打磨怎么会累呢?准备点抛光砂带,车完,开主轴,来回抛一下不就好了。

我们没有见过什么抛光砂带  只有 80  180 目等等的砂布 用手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轴的话,车床走刀砂带机打磨吧,这有什么累的。

没有  ...我们是 粗精车....精车的时候一天 几十上百件....车出的光洁度达不到 只有砂布磨...

网友(点评):
干嘛手工啊,有专门的砂带机卖得,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是全手动操作吧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外协,无心磨加工

我们小厂房  都是 140   2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把刀杆   车出轴承位,装上轴承    紧配合。然后装到刀架上就可滚压,直角处压不到啊

嗯  多谢前辈指教~!   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么? 留量  光洁度 什么的?留量越大 光洁度越好? 最多不能超过几丝呢? 和直径 外圆  有什么比例么? 恳请前辈 再次深度指教.....!

网友(点评):
最好轴承外圈是用陶瓷的,这样搞出来更光。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多谢前辈指教~!   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么? 留量  光洁度 什么的?留量越大 光洁度越好? 最多不能 ...

嗯  ~! 用轴承的R角? 不是外圆 那个平面?  走刀呢 ?  有什么要求么?望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们是 粗精车....精车的时候一天 几十上百件....车出的光洁度达不到 只有砂布磨...

我们是打工的   老板不给买  自己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滚压 自己做滚压刀 要求不很高的话 直接用轴承的R角滚压 要求高还需要在轴承外加滚珠 简单的就是把轴承的心 ...

嗯  ~! 用轴承的R角? 不是外圆 那个平面?  走刀呢 ?  有什么要求么?望大侠指教..

楼主:
轴承 是转动的 吧.....不转动 相当于修光刃 ..??

网友:
用轴承滚压?靠谱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J:
楼主有听说过镜面车刀吗,不妨可以试试,我也是看见过,没用过没遇到要那么高要求的,楼主要是试了后记得告诉我效果如何哦,记得拍照啊

网友:
最后一刀少吃点,转速快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听说过镜面车刀吗,不妨可以试试,我也是看见过,没用过没遇到要那么高要求的,楼主要是试了后记得告 ...

  错误信息关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3 秒后窗口关闭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 用轴承的R角? 不是外圆 那个平面?  走刀呢 ?  有什么要求么?望大侠指教..

不是面 面接触受力小  要用角   而且 要把外角修成r 要修光 压痕才会好 走刀可以稍快些 看你轴承外角的接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