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螺杆泵抽油的高产率的做法

楼主(2011-12-22):
保持螺杆泵抽油的高产率的具体做法如下:
  1、控制泵排量,可通过调节4种参数进行控制:柱塞尺寸、冲程长度、泵冲数、每日运转时间。因起出设备费用大,
通常不更换尺寸不合适的泵。最简单的做法是改变地面设备的配置,如移动游梁拉杆来改变地面和泵的冲程长度;其次是
换掉马达皮带轮来控制泵的冲数。泵容积与井产能的匹配问题可通过改变日运转时间来实现,以下几种装置能用来控制运
转时间:空抽控制器、间隔定时器和百分率定时器。空抽控制器若检测到泵不完全充满就停泵。定时器控制泵的运转时间
,较便宜且操作简单。
  2、应进行声波液面测定,确定产液面与泵吸入口的相对深度。若液面高于泵吸入口,那么井不可能以最大产量开采。
如果是气干扰影响产率,则液面高于泵吸入口;若是抽量过大导致低产,则液面应在泵吸入口处或附近。
  3、诊断低能效井。诊断的方法是确定抽油系统的总效率,而确定总效率只需测量输入原动机的功率、测定井底生产压
力和精确的生产测试数据。一般游梁式抽油系统的总效率应为50%左右,若低于此应提高其性能。提高总效率的技术包括
保持高容积效率(泵的规格与井筒注入量匹配、消除气干扰、用抽空控制器或定时器控制抽油)和换掉过大的电动机。
泊头市特种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设备齐全,质量保证手段完善,所生产的产品均稳定达到标准技术指标,产品性能稳定,质量可靠。

网友(2012-04-28):
    完全是误人子弟,螺杆泵有单螺杆、双螺杆、三螺杆、五螺杆区别,哪里有“柱塞、冲程”。况且,泊头市特种泵阀制造有限公司也没有这种产品,如何产品性能稳定,质量可靠。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
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敬请斑竹今后把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