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钻打中心孔 怎么设计?

楼主(2011-12-22):
用台钻打 20-30左右直径,300左右长度的工件的中心孔,怎么设计 效率高?

网友:
不知道你要怎么打  传个工件的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这么长的钻头不常用啊  用台钻 不是直接固定工件然后就打孔啊 还有啥设计的啊

网友A:
300长的中心孔???发个示意图啊

网友:
可以考虑将台钻的平台以及夹头向左旋转一些,在平台上可靠固定一小三爪卡盘(或者气动卡盘),保证其与钻夹头同轴度.锁紧.

网友:
工作台固定个卡盘,我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长的中心孔???发个示意图啊

是工件这么长 20-30的圆 300长左右的圆棒    打中心孔

网友B:
很多人看不懂楼主意思就乱发表啊,明明是工件的长度,见过300的中心孔?必须要用夹具,不然两端的中心孔没有意义了,拿个卡盘固定在工作台上就可以了,保证中心孔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看不懂楼主意思就乱发表啊,明明是工件的长度,见过300的中心孔?必须要用夹具,不然两端的中心孔没有 ...

只打一头 ,用卡盘效率觉得低,想自己做个气动的夹紧 工装来装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打一头 ,用卡盘效率觉得低,想自己做个气动的夹紧 工装来装夹........

批量生产的话可以做个专用工装,类似于V形块的应该可以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长的中心孔???发个示意图啊

发个示意图你就能看懂了吗?拜托,别瞎掺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中心孔

网友:
制作一夹具,可参考下附件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工件这么长 20-30的圆 300长左右的圆棒    打中心孔

、、嗯。。不好意思。我没看清,小生不说话了,看吧。

楼主:
自己做了个气动的夹具 改天上图

网友:
楼主是打300长的孔还是值打中心孔说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的气动夹具改好了吗?

网友C:
用V型块定位+偏心轮锁紧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C:
用V型块定位+偏心轮锁紧

大师 。。能整个图吗? 我现在有个外圆95 长230的销轴加工  求您说的那个工装图

网友:
用手扳仪表车比台钻要快

网友(2021-04-14):
过来看看思路

网友:
我就想问一下,圆棒为什么上台钻打中心孔,用车床不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