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五套凹模板,小小变形,请教高手

楼主(2011-12-22):
做了五套凹模板,材料Cr12MOV锻料, 成品硬度:HRC:58-62 .直径:350MM,厚度:10.00MM。总体加工精度+/-0.005-0.02,经过手工研磨后平面度有还有0.01-0.03的落差变形。

加工工艺:
回火 ,去应力 ,排废 ,淬火 ,再粗加工 ,在去应力 ,再淬火 ,平面磨 留0.02的余量,放置自然形变一个月后手工研磨平面,最后慢走丝加工成型。最后组出来后平面还是有0.02-0.03的变形。请各位高人指点,材料不变,有更好的加工工艺吗?请赐教!

网友:
我是冲压模具的,
我说一下我们的模板加工工艺给你作为参考吧。
1模板备料
2热处理(放置到完全冷却,不要在模板还有热温就上磨床)
3大水磨,粗磨。
4线割,粗割。
5精磨。
6精割。OK。
大水磨精度高和师傅好的话,400MM的板做出来精度能在0.003,差一点就在0.01这样的,
工艺与机床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操作者的心态。

网友:
估计你这变形就是最后慢走丝加工产生的。是否可以考虑线切割在时效之前做粗加工,留一点余量。研磨后再做慢走丝光刀处理。

网友(点评):
不错,以后借鉴。

网友:
板那么大,10MM太薄了,很容易变形。线切割的高温会引起模板内应力释放,板变形。
建议改变研磨工艺,粗加工时把模具孔也粗加工出来,然后热处理,整形,平面磨(最好是用卧轴圆台磨床加工,磨削内应力比较均匀,便于整形修磨),人工研磨,线割,

网友:
我单位做的安装板比你的小但是我们是粗磨之后紧接着粗割单边留量2mm然后方空处高频淬火,之后再精磨再线切割。

网友:
我是门外汉,帮你顶。

网友:
线切割也分粗割细割啊,精度各是多少啊

网友A:
粗加工留0.5-1MM余量,研磨后再加工到位!

楼主:
嗯 大家都有各自的加工流程与工艺,不错,国外做的这种模板技术效果都很好,国内可能热处理设备和工艺有点关系,还有就是我们国产的钢材不是很稳定,我都是用的锻打Cr12MOV,锻料没有热处理硬度都在HRC48-50度左右,在国产的模具钢里还算可以的了。去应力是个较难的事。加工到不是问题。国外的热处理等等技术都是保密的。我的模板磨出来平面精度也在0.01左右,我沙迪克线切割精度能达到0.003左右,但是模板放置一二十天后就有点点自然型变。现在是冬天,如果到了夏天可能又不一样的。其实客户都很满意,只是我们自己不满足。感觉不完美。所以找问题点,技术探讨。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加工留0.5-1MM余量,研磨后再加工到位!

 谢谢你的意见,大水磨磨床磨到正0.01到0.015 。我粗加工是快丝割留1MM余量,然后自然放置,完后手工研磨平面度,留1MM余量,慢丝最后再加工四道。割一修三。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深冷处理,个人感觉你粗工留的余量太多了,磨床在0.3-0.5就行,粗割余量更加要少,

楼主:
嗯  去应力和稳定性都是生冷处理的。估计还是材料 环境 工艺可能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