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代加工公司?

楼主(2011-12-22):
直径35mm的  42CrMo,调质了,HRC30左右,要求经过热轧成12X12的方,其他没什么要求,可以达到吗?有没有这样的代加工公司?

网友:
没有你这么玩的,你怎么加热?产品质量会非常不好的,

你应该把你工艺反推回去,12方是建立在冷拉基础上的,在这个基础反推回去找你要的热轧材,

量太小的话,找连锻机做方,而不是轧钢,

网友(点评):
专家,请帮忙看看,我发了份附件,你看看 能否加工,谢谢

楼主:
要求就是热轧,12X12 的方 还要加工的,没有 别的要求

网友(点评):
你大概不了解轧钢,阿拉是玩轧钢的,钢厂都是钢坯轧成材的,不可能用你这么小的直径的成品棒材再轧成方,工艺即使可以解决,也不会有人做这个,你要结合工艺实际,不能想象一个东西,必须有可行性

网友(点评):
是不是钢厂的钢坯没有他前面要求的那些处理啊

网友(点评):
不是钢坯处理的问题,是他这个工艺流程说不通,没有这个玩法,有想象的成分,

网友:
不要用成品加工,直接订购要求的方规格锻打料就好了。
你这圆料成品再想加工成方的半成品,岂不是要多此一举,回炉重做?

网友:
www.aiskzx.com 支持啊

楼主:
我们料直接从美国买回来的,然后再加个哦,看看有没有办法,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希望大家看看,这个是否合理

网友(2012-04-10):
锻造呀。要看你要求的工件长是多少,在就是有多大的量

网友:
模锻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