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纹?什么规格?谁说一下?

楼主(2011-12-22):
我们公司有个水嘴零件,是拧在另外一个腔体上的,我量了一下它的螺纹直径接近于10mm,可能就是10个的螺纹,但是上边的扣特别细,而且还浅。应该不是标准的M10的扣,请问那是什么规格的螺纹呢?谁能详细说一下?谢谢了。下图是我用SW画出来的效果图,上边装饰螺纹线有点粗了,凑合着看吧。

网友:
管件上可能是管螺纹,看样子没有锥度,或许是55°非密封管螺纹,G1/8寸的大径9.728,螺距0.907

网友:
类型   特征代号  用途及说明
普通螺纹  粗牙 M  最常用的一种联接螺纹,直径相同时,细牙螺纹的螺距比粗牙螺纹的螺距小,粗牙螺纹不注螺距
 细牙(属普通螺纹) M
管螺纹 非螺纹密封  G  管道联接中的常用螺纹,螺距及牙型均较小,其尺寸代号以in为单位,近似地等于管子的孔径。螺纹的大径应从有关标准中查出,代号R表示圆锥外螺纹,Rc表示圆锥内螺纹,Rp表示圆柱内螺纹
 螺纹密封  Rc 密封螺纹在一定压力下能保持管道联接处内外界的密封
梯形螺纹  Tr  常用的两种传动螺纹,用于传递运动和动力,梯形螺纹可传递双向动力,锯齿形螺纹用来传递单向动力
锯齿形螺纹   B

网友:
管件上可能是管螺纹    坐观其变

网友:
查查机械设计手册呗,有很多种的

网友:
好像已经解决啦!我围观的。。。

网友:
像一般的水管连接件上的螺纹大多是锥管螺纹,看看螺纹有没锥度就行,然后查一下锥管螺纹的标准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 很可能是M10细牙   正好昨天还量了这样一个玩意    自己用尺子量一下牙距 看看是多少公制的有1.25  1   0.75  0.5

如果是英制的 那么牙距就不会是上面这些比较整的数

网友(2018-09-04):
英制55°管螺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