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O型圈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11-12-22):
我们常用的o型密封圈是黑色的,常用的密封圈的材料是丁晴橡胶,在进口阀中常常见到绿色的O型圈或是矩形圈,请问这是不是代表材料不同,比如氟橡胶或是其他什么材料?

网友:
颜色应该跟橡胶材质没有直接关系,各种颜色能都调出来,各个公司可能也有不同的偏好,各种橡胶材质最常见的颜色和本色是什么不晓得了

网友:
我昨天拆的密封油墨用的o型圈是紫色的。谁知道材质啊

网友:
绿颜色的是氟橡胶,比丁橡胶更耐高温。

网友:
颜色和材料没有直接关系,绿色也有可能是派克的聚氨酯O形圈,专耐高压的。

网友:
绿色的一般是佛橡胶,但是和公司有关

网友(2012-02-12):
和颜色木有关系的。。。

网友:
我们用的绿的是特殊定制的聚氨酯的,为了区分便于黑色普通的O型圈吧

网友(2013-06-18):
我们公司是特瑞堡的授权经销商
特瑞堡的O型密封圈中,氟橡胶是绿色的。

网友:
你们用的事力士乐的吗?氟橡胶

网友:
氟橡胶跟丁晴橡胶简易的判定方法:一个是比重不同,氟橡胶1.9,丁晴橡胶1.3,另一个是燃点不一定,可以用火烧试试;颜色可以调的,是厂家为了分辨材料用的,但是每个厂家的颜色不一定会相同。

网友:
材料跟颜色无关

网友:
绿色一般的应该是氟橡胶的,我司以前做霞板代理的时候有一些尾货氟胶O圈全是绿色的。说明下应该是偏黄那种绿色,如果是偏蓝那种,倒也有可能是聚氨酯材料的

网友(2014-04-14):
红色的一般为硅橡胶

网友:
材质不同颜色不同吧你弄个进口密封圈公司的样本,用途方面有的是耐高温有的是耐油的等等。。。。。。

网友:
没有必然关系,每个公司有自己喜欢的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