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氮化后出炉油冷后,零件表面都是油,如何去除?

楼主(2011-12-2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软氮化后出炉油冷后,零件表面都是油,粘粘的,用什么办法可以除去呢?哪位知道回一下,先谢啦。。。。。

网友:
弄些锯木,弄个滚筒    装进去滚几圈就好

楼主:
上面的朋友,量太大,有没有更好些的方法呢?

网友:
增加一道工序,添加一台超声波清洗机,配上专业的清洗剂。

网友:
专用金属清洗粉兑水加温烧开,在适量加亚硝酸钠

网友(2017-11-15):
网上搜索的
选择冷却方法有两个原则:一是看产品的外观颜色要求,二是看氮化产品的变形量要求。另外,碳素结构钢软氮化和后要进行水冷,否则硬度上不去。
     一般来说,氮化后空冷的不多,因为空冷后工件有氧化色而且不均匀;水冷出来时瓦青色,水冷会加大变形量;油冷出来是深蓝色,变形量比水冷要小些;随炉缓慢冷却,冷却过程通入一直通入氨气或高纯氮,出来后的颜色是银灰色(或者说是一种灰白色),这种冷却,工件变形最小;还有一种冷却方式:就是工件氮化结束后直接出炉进入缓冷罐冷却,缓冷罐内通入CO2或N2,出炉颜色是灰黑色,这种冷却,其变形量比随炉缓冷要大一些,但比油冷要小。
    冷却方式对深层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