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包容面积的大小与夹持工件的跳动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2011-12-22):
我在三爪上车外圆和端面至工件内孔尺寸,来撑内孔禁锢工件,为何内孔还会有5至20丝的跳动,这与三爪对工件的包容面积太小有关吗? 之后我想用铁料头夹持在三爪上焊接好再车至工件内孔尺寸,这可以改善同心度吗?

都有抬价定位的,增大了包容面积可以改善这一现象吗,做监控器外壳的师傅应该最了解这个了。

网友A:
有关系的,首先保证三爪的同心度与机床的主轴的同心度的前提下,接触面越大跳动越小。

网友B:
如果不是卡盘自身跳动,那就是工件有点长,工件长要用百分表来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卡盘自身跳动,那就是工件有点长,工件长要用百分表来校正,

谢谢了,总长60MM,两头有台阶都为7MM,    我想撑一边车好的7MM来车另一头的7MM,来保证两端的同心度。这样也会跳动吗,和接触面积的大小没关系吗?因为是批量生产,如果打表效力就低了。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的,首先保证三爪的同心度与机床的主轴的同心度的前提下,接触面越大跳动越小。

三爪都是刚车了台阶的,既然这样,我明天就试试,找个铁料头焊接至夹头,车至工件要撑内孔的尺寸,再破开来撑紧工件,可行吗?

网友:
那还是焊一副软爪,软爪车台阶,但台阶的外圆大小最好接近你要撑得内孔大小。

网友B:
夹持长度有点短了,和这个有很大关系,排除卡盘和主轴的跳动,这么短的夹持长度就要靠装夹时端面的均匀贴合来控制,不然就得校正。

网友C:
既然是撑内孔固定工件,那车爪子的时候也要撑住车,车到工件内孔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撑内孔固定工件,那车爪子的时候也要撑住车,车到工件内孔尺寸。

我车三爪是就是夹紧一根棒料车的,车至内孔尺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车三爪是就是夹紧一根棒料车的,车至内孔尺寸。

应该撑住一个环车,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持长度有点短了,和这个有很大关系,排除卡盘和主轴的跳动,这么短的夹持长度就要靠装夹时端面的均匀贴合 ...

因为工件两端面不平行,内孔刚好有台阶,我就是用三爪撑内孔,顶台阶来定位的,台阶单边有1MM,不知为何夹紧后会不同心,和工件台阶太小有关系吗?有棒料来焊接至三爪来撑工件会好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撑住一个环车,试试吧

谢谢你的指点,我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撑住一个环车,试试吧

学习了,谢谢你啊,真的很有用,每个工件装上去都只有5丝左右跳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你啊,真的很有用,每个工件装上去都只有5丝左右跳动了

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们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