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了一批不锈钢活,硬的要命,如何车?

楼主(2011-12-22):
最近来了一批不锈钢活,硬的要命,请教高手有什么好办法·······

活上需要扩孔,平断面,切槽,钻眼········

网友:
不锈钢的硬度应该不高啊,刀具优先选YG8!尽量别用YT,如果不锈钢含钛,会和刀具里的钛产生亲和,加剧刀的磨损,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热处理过后的也不怎么硬吧    ,

网友:
用菜油或蓖麻油分析醇做润滑

网友:
呵呵 304的不怎么硬 201的硬度就高 呵呵 不过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两者硬度差别不多 如拉丝料 拉的硬度可调节

网友:
用YG类或者YW类,切削液要加足。

网友:
楼上的几位有经验,不锈钢加工最好用813刀具,再就是YG8N的效果也很好。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 这两种刀具确实不错

网友:
用YW1试试看,皂化液加足了

网友:
切削液一定要加的,刀具YW2不知道好不好用,接触的少。

楼主:
谢谢大家的好建议,我在实践中都试试·······

网友:
加醋做冷却液,好使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