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出来怎么有振纹和螺旋纹啊?急死了!

楼主(2011-12-22):
求解啊,真的很无奈啊,老板请别的厂里机修工来都没弄好  急死我了
1,砂轮没静平衡,厂里没那个设备。直接固定到磨床上移动那几颗珠子到不怎么震动为止(以前一直都这样做的)
2,精磨时砂轮修得很细,修得粗点的话振纹要小点,可是活有光节度要0.4,没办法
3,精磨时走刀工件转速已经很慢了,可磨出来还是有振纹和螺旋纹。
4,带动工件的设备里里面轴承有间隙,转动工件的时候里面还呜呜呜呜呜的叫,导致导轨有一点点的震动,今天跟机修工说了,他说跟那个没关系,也没去搞,我跟他多说了2次 他还跟我发脾气说我还不如你懂啊    气得我差点想扁死他
   各位大大,给点意见啊,老板都请了2个机修工了都没弄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请个高手过来动动嘴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既可以了,再说砂轮没有这样做平衡的,买一个或做一个砂轮平衡架,经常用的。是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难怪机修发脾气,第一步都没做好怎么排查。

网友B:
我们的进口床子砂轮没要求做平衡

网友C:
换个好点的金刚笔试试看,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好点的金刚笔试试看,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修平砂轮试试

网友D:
1,不知道你磨得是什么材料。

2,用的是什么样砂轮。

3,最好买个砂轮架,调平行用,

4,磨床主轴间隙怎么样。

我们厂的机床有点旧,还经常修,磨出来还能打到0.2这样

网友E:
应该还是设备问题,打一下主轴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个高手过来动动嘴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既可以了,再说砂轮没有这样做平衡的,买一个或做一个砂轮平衡架,经 ...

在这厂里做了2年了  都是这么调的,调到感觉不到抖为止,以前工件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今天老板拿到别的厂里去把砂轮平衡好了,可是还是有震纹和螺旋纹,主轴也看了,没问题,就是砂轮启动之后好像里面有一点点嚓嚓嚓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装砂轮的那个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好点的金刚笔试试看,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已经换了  还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设备问题,打一下主轴的跳动

主轴已经看了,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个高手过来动动嘴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既可以了,再说砂轮没有这样做平衡的,买一个或做一个砂轮平衡架,经 ...

这砂轮盘好几次卸都卸不下来的

网友(点评):
有专门的拆卸工具,不知你那里是如何拆卸的

网友(点评):
那我只能承认你们家的磨床档次很高,另外回答一下你的要磨床干什么,公差小的车床难以保证,上磨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直线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不知道你磨得是什么材料。

2,用的是什么样砂轮。

你们厂真NB,我说的是真心话,磨床能磨到0.2,那我们家买的毫克能真是在惭形秽了

网友(点评):
磨床磨不到0点2那要磨床干什么?

网友(点评):
是啊,怎么会有这样说法

网友(点评):
0.2是镜面你们的磨床都能达到着实让人钦佩,我在磨床边上站了1年多也没见到这个级别的光洁度。如果可能的话请楼主发个照片上来学习下。

网友(点评):
请问下:你说的0点2是RA,还是RZ还是RY? 普通级别的磨床,标称的光洁度是RA0.32,注意,这是普通级别的。 什么叫镜面?麻烦问下GOOGLE或BAIDU再说话。

网友(点评):
0.2要镜面磨床才行。

网友(点评):
很抱歉,不清楚你说的镜面磨床是什么。 我只知道,M,MB,MBA,MS,MG,MGB,MK,MKS。另外,我亲手磨过13级的试棒,13级,就是花13,以前的叫法。

网友(点评):
就是现在的Ra 0.025 ,上14级未果,也就是Ra 0.012

网友(点评):
那就在了解一下吧,50年代国外就有,60年代我国军事工业就有,简单到网上一搜就有很多的,上海的外磨较好,杭州的平磨较好。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但似乎大侠对磨床了解太少,俺说14级,没反应,14级就是所说的镜面。

网友:
砂轮的静平衡很重要,砂轮修的粗细跟震纹没有关系,只会影响光洁度。螺旋纹是转速慢走刀的情况下会出现的

网友:
“4,带动工件的设备里里面轴承有间隙,转动工件的时候里面还呜呜呜呜呜的叫,导致导轨有一点点的震动,今天跟机修工说了,他说跟那个没关系,也没去搞,我跟他多说了2次 他还跟我发脾气说我还不如你懂啊    气得我差点想扁死他  ”直接扁死他,然后自己更换轴承再排查其它原因。哈哈

网友:
磨床磨不光的的因数很多,

网友:
磨床磨不光的的因数很多
先说工件,1 看看你要加工的工件是轴还是套,轴的话先把工件的中心孔打好,要圆,要光还要直所谓直就是指两中心孔在轴线上,顶尖力要适当。
               2 是套的话看看机床车头箱的回转精度如何,根据你讲的[这是基带动工件的设备里里面轴承有间隙,转动工件的时候里面还呜呜呜叫]这是不是机床有问题。转起来不会有振刀纹吗?
               3 砂轮平衡是磨床磨好工件最起码的条件,如果不平衡其它就不要再谈。
               4 设备也就是磨床的问题,这就多了,磨头轴瓦的间隙调整,冬天来了液压油的粘度带来的爬行总之因素太多。
       我的意见是先排除简单的问题,在做好设备的问题。

网友:
砂轮一定要找平衡  再有就是  砂轮运转时  摸一下床面  感觉一下有没有震动  打开床面检查导轨有没有缺油正常情况应该有一层油膜不能多也不能少  观察一下走刀时导轨有没有爬行的状况   另外还要检查砂轮主轴的间隙间隙过大也会产生振纹  双顶尖也要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平整

网友:
把头架上的轴承换掉,
如果还不好,肯定是主轴问题了,需要修理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厂真NB,我说的是真心话,磨床能磨到0.2,那我们家买的毫克能真是在惭形秽了

我只能承认你们家的磨床实在让我汗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进口床子砂轮没要求做平衡

火星进口的?

网友(点评):
好砂轮的确可以不用做静平衡。 另外,好的磨床有动平衡,这样就更不需要做静平衡了。

网友G:
直波纹可能原因
一、机床:
1.头架主轴轴承精度不良或磨损;
2.V带长短不一;
3.电动机轴承磨损;
4.电动机动平衡不良;
5.砂轮主轴轴承精度超差;
6砂轮法兰与主轴锥度配合不良;
7.顶尖与套筒锥孔接触不良;

二、砂轮
1.平衡不良;
2.硬度不高或不均匀;
3.修正用量过细;

三、工件
1.转速过高;
2.中心孔不良;
3.重量过大;
4.直径过大;
5.自身不平衡;

以上内容为引用,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用砂轮磨0.4?好象都是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波纹可能原因
一、机床:
1.头架主轴轴承精度不良或磨损;

您是绝对的内行,我是干机修钳工的,佩服。

网友(点评):
1.在我们这,这样的问题要由工艺人员来分析,机修最多是配合(当工艺人员怀疑机床哪里有问题时,设备人员配合验证);2.以上内容是我在手册中查到的,非本人所想到的,该问题属于磨削典型问题之一。

网友(点评):
没有听说修机需要工艺人员来一说,我做了几十年了,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维修计划并修理,本厂少说也有近两千人了。通用设备一般做机修的都会的。

网友:
你们都是看表面问题的。实际问题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就不跟你们较劲了

网友:
我觉得是应该是转速问题

网友:
砂轮太宽了
可以修窄点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磨床上经常碰到的,1,是砂轮静平没有做好。2是砂轮架有抖动,3,是动力头跟转轴承坏了。

网友:
      工件出现振纹及螺旋线,其原因是;
1,砂轮架系统。
   a,电机轴承损坏。引起震动
   b,三角皮带质量不均匀引起震动。
   c,三角皮带长短不一,引起震动。
   d,砂轮主轴轴承(轴瓦)间隙过大,引起震动。
   e,主轴已磨损。
   f,砂轮静不平衡。
   g,润滑油缺失。
2,头架系统。
   a,三角皮带质量不均匀。
   b,皮带长短不一。
   c,头架主轴轴承间隙大,或轴承损坏。
   d,顶尖圆锥面与主轴孔锥面接触不良。
   e,顶尖锥面有损伤。
3,尾架系统。
   a,尾架套筒圆锥面与顶尖圆锥面接触不良。
   b,尾架套筒与尾架孔配合有间隙。

网友:
4,带动工件的设备里里面轴承有间隙,转动工件的时候里面还呜呜呜呜呜的叫,导致导轨有一点点的震动 修好着问题呀 都知道了还不解决

网友(2012-07-13):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是搞维修的,磨出来的活如果有振纹或者掉砂再或者是发弹...都跟你的主轴和床头箱砂轮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要修得看你的主轴是什么形式的  根据是片瓦还是筒筒瓦来调整。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3408461769(四川成都)。

网友:
导轨可以调的间隙小些

网友:
砂轮做下静平衡就好了

网友:
滚针没问题吗?

网友:
平衡可能没做好,借一个平衡支架试试,主轴轴承有问题可以用百分表打一下。。。。。。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进口床子砂轮没要求做平衡

因为你们的进口床子有自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进口床子砂轮没要求做平衡

进口机床砂轮也要静平衡吧!

网友:
我们的砂轮静平衡都是搞两次,第一次平衡校好修正砂轮,两侧也修关闭冷却液,有条件的情况下做动平衡
砂轮上的箭型标志是重心,你懂的

网友:
换个好点的金刚笔试试看,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修平砂轮试试

LIAOYAO -1 鹦鹉哥

网友(2014-04-05):
我这的磨床也是震动,修不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金刚笔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