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works工程图 比例设置

楼主(2011-12-22):
请问各位大侠:
       自己设定的工程图模版,比例   链接属性到哪个,才能使之随着视图比例的更改而改变?好像链接到“图纸比例”“指定视图比例”都不行?有什么诀窍啊?每次都得手动改,烦死了。。。

网友A:
嘿嘿,沙发。
好像模板不能变大变小,只能设定视图的比例。你到选项里看看。有个选项可以让视图根据模板大小变换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沙发。
好像模板不能变大变小,只能设定视图的比例。你到选项里看看。有个选项可以让视图根据模板大 ...

我不是要改变模版的大小
我的意思是,标题栏中有一项“比例”要填写。我们从零件生成工程图时,他自动会出现多少比例,我的意思是,如何让那个自动出现的比例同视图的比例一致?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做些比例的修改嘛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郁闷死了

网友:
呵呵,请高手~~2011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软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是把父图给删掉了,没有把特征的属性名称改过来。
把特征的属性名称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软件这地方没做好?他里头有个视图比例的,但不知道怎么用,好像用不上,也无法自动链接到自定义比例去

网友B:
先在模版中插入“比例”这个变量,当然变量名应该是英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模版中插入“比例”这个变量,当然变量名应该是英文字符。

这是个方法,不过我是想他能随着我们视图比例大小改变而改变,不用手动去更改的

网友C:
如图示,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示,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3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是的!但是怎么指定视图,设置好后,工程图上并无自动出现的比例

网友C:
每张2D图都只有1个主视图,此设置对应比例仅能与主视图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张2D图都只有1个主视图,此设置对应比例仅能与主视图联动

也没有改变啊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XHTML 1.0 Transitional//EN" "http://www.w3.org/TR/xhtml1/DTD/xhtml1-transitional.dtd"><html><head id="editorheader"><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k" /><meta http-equiv="X-UA-Compatible" content="IE=7"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data/cache/style_1_wysiwyg.css?1qA" /><script>window.onerror = function() { return true; }</script></head><body></body></html>

网友(2012-09-01):
老帖新顶,这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再试试看

网友(2014-06-04):
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么?

网友(2015-02-03):
把值链接到图纸比例就好了

网友(2015-04-09):
自己做个工程图模板啊。每次转工程图,直接用做好的模板。虽然做起来比较麻烦,但以后出图就省事多了。

网友(2015-10-26):
求高手指教,最近想了好多方法都不好用

网友:
时隔多年,不知道兄台的问题解决没有。其实想让比例跟着你的比例改动而改动,是有一个方法的。当你改比例的时候,不能点视图手动改。而应该在左边的“设计树”这里,右键点“图纸1”----“属性”,然后把比例更改。这样下面的“比例数值”会跟着你的比例改动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