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焊后出现“鼓肚”现象,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12-22):
如图示,焊缝焊后出现“鼓肚”现象,就是焊缝中间鼓起,是不是因为电压大了?

网友:
受热膨胀变形难道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
焊接速度或者焊接电流有问题,从你发的图片看出,你的焊接速度太慢了或者焊接电流太大了!从焊接质量上看,你的板材焊接好像没有焊透!

网友:
看你的焊缝是气体保护焊,平缝很多这种现象,一般都是速度和你的电流电压配合的问题。

网友:
与焊材有关系不?我们最近用一种镍基焊材堆焊,虽然没你这种严重,但也有类似现象,被我戏称为没水平的人打硅胶。但我们已经是请很有经验的老师傅来烧了,调整了很长时间都不是很理想,好在我们是堆焊,经试验与本体、层间结合尚可,俺们就这样做下去了。

楼主:
是气体保护焊,506焊丝。3、4楼两位兄弟能否讲讲焊接电流电压与速度配合的基本原则?谢谢1

网友A:
焊接电流电压与速度配合都是有标准的,
具体到某一种材料和焊丝我们的做法是自己做焊接试验数据和厂家提供的做对比最后得出合理的参数做标准
顺便说下楼主的焊缝质量不是太好啊,如果是产品最好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真的不太知道呢,我你都百度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电流电压与速度配合都是有标准的,
具体到某一种材料和焊丝我们的做法是自己做焊接试验数据和厂家提供 ...

是专门的试验件,谢谢。

网友:
你电压和速度的关系,你可以试着调一下

网友:
二氧化碳焊接都是这个样子的,要想焊平的话只能是在母材上开破口了,这东西全凭经验,百度上还有书上的都不准,因为不同品牌的焊机参数并不一样,可以先焊一道试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改变焊方法会好点,应该采用左右摆动式焊法会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2012-01-22):
电流、电压和速度需要协调,多摸索些参数试试。

网友(2013-12-17):
电压电流速度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
学习探讨一下

网友(2016-07-19):
增加焊接摆渡,或减少电流,增加焊接速度,再或者焊丝用细点的

网友(2016-08-18):
电压小焊缝中心容易凸起,还有就是可能焊接电流偏大或者焊接速度偏慢,焊接电流要和焊接速度匹配好

网友(2016-11-04):
焊材和母材熔合度不够,这样的焊接强度是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