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在做一台机床,如何进行电气保护?

楼主(2011-12-22):
各位大师,本人最近在做一台机床,用了3台750W的松下A5伺服电机,3台1.5Kw的变频器,一个6.5A的开关电源,一个plc,是半自动机床,人与设备接触很频繁(约2分一次),请问在电气上该怎么保护呢?比如用漏电保护器还是断路器,还是漏保与断路器都用呢?还有具体选择多大电流的?请多多指教啊,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这样问,还真不好回答。
漏电保护能不能加要看电网的类型,假如是3相四线就不能加,根本就上不了电。而且好几个变频器,伺服驱动,本身的漏电流就够大的,漏电保护选小了也跳,选大了又起不到保护人的作用。所以,楼主别想那么多了,接地做好,急停做好,防护做好。
断路器不保护人,保护线路。
另外,安全是分等级的,都是有规范的,有兴趣可以查看欧洲的标准。

网友:
楼主自己做机床厉害啊

网友:
1.5米长,直径20毫米的圆钢,把它打入地下,用电线和机床外壳连接。
即便电源线和机床短路,人摸到机床,也电不死的,呵呵。

网友:
螺旋线师傅,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初次接触这个,还请您多指教了,您的意思是不是:用断路器来保护设备(每个伺服和变频器都用断路器来保护),用可靠接地来保护人

网友(点评):
伺服也好,变频器也好,都有标准配线图,参考即可。 可靠的接地不仅仅保护人。 保护人也好保护设备也好,都是有标准的,按安全等级选择保护元器件和相关措施。 比如,冲压设备,要双手启动,安全光幕,安全继电器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