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喷油嘴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1-12-22):
各位,  柴油机喷油嘴是如何加工的?谢谢。

网友:
是那个柱塞吗?小时候家里拖拉机换下来的柱塞一大堆,分给小朋友们玩,那种配合十分的细腻光滑,还真没想过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精度应该是相当的高吧

网友:
柴油机喷油嘴是一副小尺寸的圆孔圆柱和锥孔锥柱的配合件。
柱零件热处理后,再外圆磨削和圆锥磨削。
孔零件则用内圆磨削后,还需以电解磨削处理内锥。
最后以研磨方法配对。

网友:
头上的三个小孔有钻的,大部分情况是用电火花打出来的,最后要上流体强力磨。
油针是磨的,包括外圆和锥面,长度是和阀体配磨的,外径是选配,实际设备精度是可以批量保证的。
阀体内孔包括锥面都是磨的,有专门的这种磨床,非常昂贵的,UVA的,磨头现在是12万转的,双磨头,一个磨中孔,一个磨锥面。阀体的大端面也是磨的,也有专机,也非常昂贵,现在是立式的,也是双磨头,一个粗磨,一个研磨,恒压力进给。检测要用平晶。
这个行业是烧钱的行业,设备都非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