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WMn扩散型热浸渗铝后是否还可以再淬火处理?

楼主(2011-12-23):
CrWMn扩散型热浸渗铝后是否还可以再淬火处理?

扩散型热浸渗铝----把经过热浸铝后的工件放入空气电炉中,加热到850-920℃,保温3-4小时,然后取出空冷.

CrWMn----真空淬火(600℃预热,810~830℃加热淬油<油温20-40℃>,油冷至200-280℃左右出油空冷,二次200~210℃×3h回火。

网友A:
你这个方式有点矛盾,因为不了解你具体用途,不能妄加评论

我用热渗铝,一般是海水工况,没有大负荷,调质以后渗铝就可以了,要求高负荷的,是调质以后离子处理,比如碳化硅离子处理,有硬度,有耐磨性,有耐腐蚀性,就都可以了,

你渗铝以后再淬火,铝的渗透层可能就没什么效果了,对腐蚀性有影响,另外,是否还有你要的硬度就不容易保证了,尤其是表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式有点矛盾,因为不了解你具体用途,不能妄加评论

我用热渗铝,一般是海水工况,没有大负荷,调 ...

这个零件是旋转体24小时工作,需耐磨,      耐腐蚀,工作环境酸性有水,

选用CrWMn,是为了高硬度,
扩散型热浸渗铝---是为了耐腐

楼主:
你渗铝以后再淬火,铝的渗透层可能就没什么效果了,对腐蚀性有影响,另外,是否还有你要的硬度就不容易保证了,尤其是表层,

那么先淬火,再扩散型热浸渗铝,是否可从?

网友(点评):
你先淬火,再渗铝,也可能降低硬度,反过来,在你换取硬度的时候,可能就降低了耐腐蚀性,因为你这两个工艺过程有冲突,你必须先处理了基体问题,再做一个硬度与耐磨统一的工艺过程,而不是让这两个东西冲突

网友:
值得学习的帖子。
高强度、表面硬、耐磨、耐腐一体化确实很难。

采用这种高碳钢更难。

楼主:
这个零件叫滚轮,与薄铁盖圆周径向方向点接触输送薄铁盖,每天24小时不停工作,工作环境潮湿,偏酸性液体会飞溅到零件上,感觉不卫生.
故此零件要耐磨,耐腐蚀.选用CrWMn的理由是;1是工具钢,2仓库里有现成材料

预先热处理-------1050°高温固溶加790°/680°3次循环球化退火 180-200HB
表面强化处理----氮化钛   渗温800℃以下,渗层厚度>=5μm,HV>=1800
耐腐蚀处理-------扩散型热浸渗铝----把经过热浸铝后的工件放入空气电炉中,加热到850-920℃,保温3-4小时,然后取出空冷.
基体强韧处理----(1)真空淬火(600℃预热,810~830℃加热淬油<油温20-40℃>,油冷至200-280℃左右出油空冷)+(2)深冷处理(淬火后1h之内进行)+(3)二次200~210℃×3h回火。      58~64HRC

耐腐蚀处理与基体强韧处理的前后关系我是这样考虑的
850-920℃,保温3-4小时,然后取出空冷.---有点是退火原理,不会影响到后继的基体强韧处理的硬度.

基体强韧处理与耐腐蚀处理的前后关系我是这样考虑的
淬火后再扩散型热浸渗铝,有点是淬火后再退火处理,会降低到原基体强韧处理的硬度.

楼主:
CrWMn工具钢850-920℃,保温3-4小时,然后取出空冷.---风钢?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式有点矛盾,因为不了解你具体用途,不能妄加评论

我用热渗铝,一般是海水工况,没有大负荷,调 ...

一般材料  850-920℃,保温3-4小时,然后取出空冷.---搞不清楚了,类似淬火???,类似正火????

网友(点评):
类似正火,看你的材料,有可能比正火硬度大一些,有限,轧材就是这个温度空冷的,按正火组织

网友:
看了你们贴子受教了·~!!

网友:
表面真空镀上耐腐蚀高耐磨材料试试